设计了一个恒流电路,但在增加负载电阻时电流会变小

楼主:
输入电压是12V,如图所示希望获得恒定125mA电流,但是在RL电阻变为74欧姆的时候运放703的4脚处测得电压为2.4V,按理来说应该2.5V的,电阻设为50欧姆就为2.5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然后把外部供电电压升到15V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外部电源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B:
你自己做一下乘法,125mA*74=?,再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就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做一下乘法,125mA*74=?,再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就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把外部供电电压升到15V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外部电源驱动能力不足吗?

“是外部电源驱动能力不足吗?”
倒是可以这么说。确实是电源驱动能力不足,因为电源电压只能达到9V。

网友C:
恒流源,都有个恒流范围问题,增加电阻,不可能无限地增加。

这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都有个恒流范围问题,增加电阻,不可能无限地增加。

这很正常。

动手次数太少一开始没想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做一下乘法,125mA*74=?,再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就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大师我还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比如我输入15V,串RL为80Ω的时候,R25上依旧为2.5V,电流为125mA恒流的话,当10V,那剩下2.5V电压去哪了呢?三个mos管开通后压降可以几乎忽略不计,R15上的压降最多也就0.125V,那剩下的2.3V电压去哪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我还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比如我输入15V,串RL为80Ω的时候,R25上依旧为2.5V,电流为125mA恒流的 ...

“三个mos管开通后压降可以几乎忽略不计”,这句话是错的!要成为恒流源,至少一个晶体管必须工作在线性状态,这个晶体管称为调整管,在你的电路中就是最下面的一个,压降就在这个晶体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mos管开通后压降可以几乎忽略不计”,这句话是错的!要成为恒流源,至少一个晶体管必须工作在线性 ...

谢谢解答 我后天去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