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吐槽,关于那些反人类设计

楼主:
这两天ee水群里有网友刚刚从eagle转过来用altium design,在使用过程中遭遇各种反人类设计。
管管表示确实很多软件在设计的一些操作上很是违反人类习惯性行为甚至使一些操作更麻烦了。

比如AD上就有许多,网友们在使用altium designer的过程中觉得有哪些反人类设计呢?
(管管题外话:好像用着用着也习惯和麻木了)

在你的生活,工作中,又碰到过哪些反人类设计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些反人类设计出现呢?设计者难道不觉得这些设计不够合理吗?还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大家都来吐槽讨论下吧?

我先来说一个反人类设计,雨伞~!!

网友A:
女神 雨伞哪里反人类了?我有强迫症啊 你不说原因我会难受死啊 顺便抢个板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神 雨伞哪里反人类了?我有强迫症啊 你不说原因我会难受死啊 顺便抢个板凳

哈哈哈哈哈哈哈。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女神 雨伞哪里反人类了?我有强迫症啊 你不说原因我会难受死啊 顺便抢个板凳

雨伞的收伞方式啊~~收一下水弄一地搞不好还弄一身,比如坐车的时候要做进去,总要收伞,收伞的那一段时候就自己要被淋了可能啊

网友C:
ThinkPad的windows键和CTRL键的位置,windows键放在最左下角,设计人员简直脑子进shi了,到底是Ctrl键用的多还是Windows键用的多,他不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的windows键和CTRL键的位置,windows键放在最左下角,设计人员简直脑子进shi了,到底是Ctrl键用的 ...

我觉得纯粹是设计师审美观做的决定,这样可能看上去更好看。哭笑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雨伞的收伞方式啊~~收一下水弄一地搞不好还弄一身,比如坐车的时候要做进去,总要收伞,收伞的那一段时候 ...

这个算是缺陷。。。不算反人类吧

网友:
排插应该是可以排在榜首了。。。还有以前用的一款华硕笔记本电脑,开关给设计在键盘右上角找了半天没找到,公园里草坪上的石板,一块太小,两块扯着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hinkPad的windows键和CTRL键的位置,windows键放在最左下角,设计人员简直脑子进shi了,到底是Ctrl键用的 ...

苹果的键盘就是把最不常用的fn放在最远的左下角,而最常用的command键(相当于windows的ctrl)就放在空格的旁边,但是这种格局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E:
电脑右边的孔几乎都是废物,除了usb可以接U盘,什么网口,耳机口

网友:
人类史上最反人类的设计
非正则表达式莫属
没有之一
还TM到处有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键盘就是把最不常用的fn放在最远的左下角,而最常用的command键(相当于windows的ctrl)就放在空格 ...

我说错了,是Function键在最左边ctrl键在右边,但是thinkpad不是mac,跑的是windows或者linux,使用emacs的人会骂死这种设计的。

网友:
我凑个热闹

一个台阶脚撒不开 两个台阶迈不过去
走一次 烦一次

网友:
想到一个 那就是飞机上的经济舱的座位间距设计,腿根本放不进去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右边的孔几乎都是废物,除了usb可以接U盘,什么网口,耳机口

这个我非常支持,我的傻逼sony笔记本就是所有三个USB口都在右边,而且就是在放鼠标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凑个热闹

一个台阶脚撒不开 两个台阶迈不过去
走一次 烦一次

我们学校的这种路我都是走旁边的土路,从来不走这石头。傻逼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类史上最反人类的设计
非正则表达式莫属
没有之一
还TM到处有人用

这个怎么讲

网友:
电脑连不上网,劳驾这个360卫士进行诊断,诊断以后它提示要联网解决

网友:
很多充电器啊,电源啊,非要横布局横着出线,要么插最边上,要么那一排插座其他插头就没法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