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icense突然出现异常的问题-终于解决

楼主:
电脑。core I3 处理器。64位win7.  pads9.3

场景1.
打开pads。出现license问题。no license was found for feature pwrshell。。。。。。很熟悉的字眼。然而,这个电脑用了很久,pads,也没有更改什么。license 也没更改过。   原来是正常的。
场景2.
正在用pads画图。某个时刻,出现异常。
this application was using a node-locked license that is keyed to a portable hostid device or “dongle”.that device appears to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is PC。
还可能出现一个提示。
security failure--please check that your key is properly attached。
还有可能出现。
security violation exit -- your job,if any,has been backed up to。。。。。之后软件关闭了。

第一个场景,和没有破解好的现象一样。而第二个场景,打开软件时,肯定没有出现license异常, 使用过程中,才出现异常。 貌似不是没有破解好的问题。何况之前使用是正常的。

第一个场景,查看详情,提示id不匹配。我也试过,把license 文件改成它检测到的id。依然不正常。本来也不该这样改。

后来,经过各种折腾。突然发现,在WiFi关闭的情况下,打开pads,就出现license异常。WiFi打开时,打开pads,正常!
正常打开pads后,关闭WiFi,过一会,pads就出现异常。刚好和场景2的情况对应上了。 经过试验。确实如此。
至于为什么这样。深层原因,日后再追究。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ienglgg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大型的牛逼软件,一般破解需要断开网络激活什么的,不让软件进行联网认证来激活,
可以拔掉网线或者禁用网卡。不知道pads是否也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型的牛逼软件,一般破解需要断开网络激活什么的,不让软件进行联网认证来激活,
可以拔掉网线或者禁用网 ...

破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真的记不清了。根据以往的情况,我应该是严格按照教程说明操作的。

网友:
你看一下许可文件是.dat格式还是.txt格式,如果是.dat格式,换个破解文件,使可以生成txt许可文件的破解程序破解,等破解程序生成txt文件后,保存,可以保存在安装目录下,然后将环境变量改成新的许可文件。

网友:
会不会是环境变数被改掉了,或是License file被改动到了。

网友:
你的PADS LINCESE 是用wifi网卡的MAC地址来绑定,建议从新生成一个用网卡MAC地址的文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还试过给绑到了蓝牙适配器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