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精密电阻来料测量和计算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RTD测量,使用比例测温方法需要用到一颗低温漂的电阻
数量少所以选择在淘宝上购买拆包的电阻
因为收到的电阻是拆包后的,没有品牌和参数所以想自己测一下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电阻标称的阻值是820欧姆,精度0.1%,温度系数10ppm
条件有限,我测量精度和温漂的方法如下:
(不知道是否正确有错误的地方希望高手指正)
我在室温下(28摄氏度)测量电阻的阻值是820.087
820.087-820=0.087ohm
0.087/820 *100% = 0.106%(判断大致接近0.1%)

温漂我使用恒温烙铁调到200度,把电阻放在烙铁上加热
测量约200度时的阻值大致为821.75ohm
200度-28度=172度
821.75欧姆-820.087欧姆=1.663ohm
1.663/172=0.0096欧姆/度
0.0096/820*1000,000 = 11.79ppm(接近10ppm)

请问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以上方法判断买到的电阻符合要求是否合理?

网友:
虾哥太执着了

网友A:
“820.87-820=0.087ohm”
写错了,还是算错了?写错了
820.087被我写成820.8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87-820=0.087ohm”
写错了,还是算错了?写错了
820.087被我写成820.87了

应该是820.087 被我写错了

网友B:
第一条:你自己测得820.087是不算数的。
第二条:在条件有限时可以这样粗略判断。

网友C:
测量绝对值来判断误差通常没有意义,因为你的测量装置精度可能不够,而且没有校准。只有使用精度够且校准之后的测量仪器测得的阻值才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温漂可以测,这是相对值。一般而言,高精度、低温漂电阻只要温漂在器件手册规定的范围内,阻值精度也是可以信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你自己测得820.087是不算数的。
第二条:在条件有限时可以这样粗略判断。

因为没有高位万用表 阻值是通过32位ADC和一颗0.01% 5ppm的参考电阻做的比例测量 数据会有些误差 不过应该不会差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绝对值来判断误差通常没有意义,因为你的测量装置精度可能不够,而且没有校准。只有使用精度够且校准之 ...

是啊 0.1%的精度不算高 如果温漂能达到10ppm 精度估计也没啥问题
这种精度和温漂的电阻淘宝上卖的特别少 现货网站零买都要几块钱一颗 这次1毛钱一颗买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0.1%的精度不算高 如果温漂能达到10ppm 精度估计也没啥问题
这种精度和温漂的电阻淘宝上卖的特别少 ...

高精度电阻的外观跟普通电阻不同,如果外观上可以排除是常规电阻,姑且就当是高精度电阻吧。要求高、图放心还是不要贪便宜,但可以买个高价正品高精度电阻来当作测量依据,根据相对值可以大致判断廉价货的阻值,虽然此法在理论上有漏洞。

网友:
楼主的执著精神值得点赞。你测精密电阻阻值,应该用精密测量仪器,而且得校准过得,一般用LCR表吧。温漂那个,我也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