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关于flash段擦除的疑问

楼主:
flash擦除只能一段一段擦除,我选了擦除segmentA段(0x1080),正常,然后我把地址改为0x1081,也编译通过正常运行了,那岂不是说可以不用一段段擦除?代码如下

网友:
另外我看书上是写着还有4KB Flash Main Memory 从F000h到FFFFh,但在编译器上我选择察看flash内存却是从1100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理解错误,对Flash要写入数据,必须先擦除相应的段,且对Flash存储器的擦除必须是整段进行的,可以一段一段擦,也可以多段一起擦除。对擦除的地址范围内的任意位置作一次空写入,以启动擦除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错误,对Flash要写入数据,必须先擦除相应的段,且对Flash存储器的擦除必须是整段进行的,可以一段 ...

空写入指的就是把flash里面要写入的这一段全部置为1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写入指的就是把flash里面要写入的这一段全部置为1是吧???

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