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ICE3359上同时实现ethercat和ethernet

楼主:
你好,
请问在TMDSICE3359是否可以实现下面的应用?
port0:ethercat
port1: ethernet

网友A:
TMDSICE3359 采用 Cortex-A8 MPU 内核,  根据官方数据是正常ethercat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DSICE3359 采用 Cortex-A8 MPU 内核,  根据官方数据是正常ethercat搭建。

yedaochang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官方数据正常ethercat搭建的是2个口都作为EtherCAT使用。
我们需要一个口设置为EtherCAT使用,另外一个口设置为TCP/IP的Ethernet。
请问用EOE(Ethernet Over EtherCAT)可以实现吗?
还是修改EtherCAT的PROTO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