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快速修复肌肉受损韧带拉伤

楼主:
自上次发帖之后大家都说运动减肥的关键在于坚持,这几天就有去运动了,缺乏锻炼的确是,这不估计是因为很久没运动,突然运动没有规律,盲目的练习导致肌肉拉伤,小腿肚痛的厉害,有点影响到走路了。我想问下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恢复吗?

网友A:
刚受伤时迅速冷敷,不过估计楼主没这个机会了,那么只好在两日后开始热敷。

网友B:
肌肉拉伤后,应立即进行冷处理,尽量使受伤部位保持放松状态。如果皮下没有出血,还不是太严重。严重情况就去医院看一下。先休息两三天。然后逐渐恢复运动。控制运动量和运动速度。若痛感明显增强。不要强撑。停止运动。以养为主。不要着急。不要盼着几天就恢复。恢复期间,控制好运动强度。

网友C:
男子健身被下病危通知 系横纹肌溶解有猝死可能

网友C:
生命到底是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止呢?感觉人就和车一样,开始是磨合,过了磨合期就用一次少一次了

网友:
跑步跑的吗

===================================

网友D:
是肌肉酸痛吧?好久不活动,猛的一锻炼,就会肌肉酸痛。不算拉伤。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受伤时迅速冷敷,不过估计楼主没这个机会了,那么只好在两日后开始热敷。

热敷?确定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肌肉拉伤后,应立即进行冷处理,尽量使受伤部位保持放松状态。如果皮下没有出血,还不是太严重。严重情况就 ...

我觉得就是缺乏运动,然后突然运动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男子健身被下病危通知 系横纹肌溶解有猝死可能

你这发的过了,哪有那么严重的,我这就是缺少运动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命到底是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止呢?感觉人就和车一样,开始是磨合,过了磨合期就用一次少一次了

网友:
对啊,因为我去健身房一般都是跑步比较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肌肉酸痛吧?好久不活动,猛的一锻炼,就会肌肉酸痛。不算拉伤。过几天就好了。

我想也是,但是现在还会酸痛,我主要想知道怎么样可以缓解,不是有那种说吃什么鸡蛋啊,蛋白粉啊之类的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也是,但是现在还会酸痛,我主要想知道怎么样可以缓解,不是有那种说吃什么鸡蛋啊,蛋白粉啊之类的可 ...

没什么吧。这不是肌肉拉伤,是肌肉乳酸积累。过几天自然就好了。
可以用温热水敷一敷,做做按摩。

网友:
曾经大腿肌肉撕裂,皮下出血很多,轻轻用力就会特别疼,不是酸疼,那次养伤半年。

RTEMS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敷?确定是这样吗?

更专业的方法是做理疗,其实就是加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加速康复。但是务必注意,热敷只能在急性期之后才开始,急性期内反而要冷敷,搞错了会加重伤害。一般运动损伤的急性期为两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也是,但是现在还会酸痛,我主要想知道怎么样可以缓解,不是有那种说吃什么鸡蛋啊,蛋白粉啊之类的可 ...

酸痛和拉伤的感觉截然不同,这都无法区分只能说楼主实在运动的太少了。运动后的酸痛可以通过按摩、热敷减缓,更重要的是坚持运动,靠运动来排除肌肉乳酸积累是效果最快、最好的。但是,如果是肌肉拉伤,那在康复之前可不能再受力了。所以,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就是缺乏运动,然后突然运动导致的

那就是并不是某个突然的动作导致受伤的吧。这样,就得循序渐进。控制速度,强度。让身体逐渐适应经常锻炼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并不是某个突然的动作导致受伤的吧。这样,就得循序渐进。控制速度,强度。让身体逐渐适应经常锻炼 ...

是的,过了几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酸痛和拉伤的感觉截然不同,这都无法区分只能说楼主实在运动的太少了。运动后的酸痛可以通过按摩、热敷减 ...

就是缺少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