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资源占用请教

楼主:
我用MAX3491做422接口,CPLD作为422与DSP之间逻辑配置,实现数据收发尽量减少对DSP的占用。这样的话CPLD空间大概要多少?

网友A:
MAX3491最大速率为8ns,请根据数据表定制。您用TI DSP吗?

网友B:
到quartus II上综合一下看看资源占用不行了?比谁给你的估值都要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3491最大速率为8ns,请根据数据表定制。您用TI DSP吗?

恩,是的,用283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quartus II上综合一下看看资源占用不行了?比谁给你的估值都要准确

目前还没写代码,要出方案,方案里要定这些主要器件的型号,我接触CPLD时间不长,不太会选,资源大点没关系,就怕小了,到时候不够用。。。

网友:
对土豪来说,只买贵的,不需要买对的。

网友:
开着货车打酱油也是很爽的,开着小车拉重货就不行了。

网友:
TQFP封装的,比EPM1270资源大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锟?VZ40dTuny0锟�

网友:
没用过,帮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