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答:USB Type-C/PD 常见问题

楼主:
USB Type-C 与电力传输

USB 电力传输和 USB Type-C 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USB 电力传输 (USB PD) 是在一条线缆中同时支持高达100W电力传输和数据通信的协议规范 。USB Type-C 是一个全新的无方向正反插 USB 连接器规范,可支持多种新标准,包括 USB 3.1(Gen 1 和 Gen 2)、Display Port、HDMI 以及 USB PD等一系列新标准。USB Type-C 端口默认最高可支持5V 3A 的电力传输。如果在 USB Type-C 端口中实现了 USB PD,则可以支持高达 100W 的电力传输。因此,拥有USB Type-C端口并不意味着它支持USB PD。

USB Type-C连接器对于USB 3.1 Gen 1 或 Gen 2 规范是强制性的吗?USB Type-C 是否等同于 USB 3.0/3.1?
否。USB Type-C 规范与 USB 3.1 Gen1 或 Gen 2 规范是相互独立的。目前,我们可以使用传统的 Type-A 或 Type-B连接器来支持 Gen 1 和 Gen 2 规范。USB Type-C 规范是由USB开发者论坛(USB-IF)发布的全新的接口认证规范,可支持高达 100W 的电力传输和无方向的正反插。所有 USB 3.1 Gen 1 或 Gen 2 规范的产品均可以采用 USB Type-C 接口。

DFP、DRP 和 UFP 分别是什么?
DFP(Downstream Facing Port,下行端口)是安装在主机或集线器上与器件相连的USB Type-C型端口。UFP(Upstream Facing Port,上行端口)是器件或集线器上与主机或集线器DFP相连的USB Type-C型端口。DRP(Dual Role Port,双用途电源角色是一种可在USB Type-C型端口作为Source或Sink角色的定义。
注:上述的 DRP 不同于 双角色电力接口。双角色电力接口指的是能够作为Power Source(提供者)和Sink(消费者)的电源端口。例如,笔记本电脑上的 USB Type-C 端口支持DRP (即Type-C双角色电力接口) ,既可用作Power Source(连接可移动磁盘或手机时),也可以作为Sink(连接显示屏或电源适配器时)。

什么是配置通道 (CC) 线?CC 总线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CC 总线是用于端口和 EMCA 之间进行 USB-PD 通信的数据线。USB Type-C 插座上有 CC1 和 CC2 两个引脚,其中一个引脚基于 USB Type-C 连接的插头方向,被识别为CC 线。对USB Type-C 插头而言,CC 线是固定的。
CC 线可运行下列功能:
•        侦测 USB Type-C 插头方向以建立 USB 数据总线路由
•        侦测从 DFP 至 UFP的USB 端口连接
•        确立端口之间 DFP 和 UFP 的角色
•        查找并配置 VBUS
•        配置 VCONN
•        查找并配置可选的备用模式和附件模式

CC 线的位速率从 270 Kbps 至 300 Kbps 不等,额定值为 300 Kbps。

赛普拉斯 USB-PD 2.0 和高通 QC 快充之间有何不同?
USB-PD 2.0 是一种 USB-IF 制定的一个协议,可为 USB 设备之间提供功率高达 100 W (20V, 5A)的供电机制,还能够在 USB Type-C 端口同时支持 USB 和非 USB 数据信号。这让主机和外设之间能够灵活协商供电方向。

高通 Quick Charge是高通专有的充电协议,使用一个支持高通 Quick Charge 协议的定制充电器为同样支持该协议的设备充电。Quick Charge 2.0 可传输高达 60 W 的电源,但与USB-PD不同的是,Quick Charge 2.0 不能同时支持电力传输和数据传输,也不支持在充电期间灵活选择供电方向。

赛普拉斯 USB-PD 控制器最多能支持多少种电力传输对象(PDO)?支持的电源配置文件有哪些?
赛普拉斯 USB-PD 支持多达 7 种 PDO用作拉电流和灌电流的应用。
USB-PD 规范没有要求应用设备需要支持哪些电源配置文件。拉电流和灌电流的PDO 视应用设计而定。USB Type-C 规格的 A.1 部分定义了电压和不同电流范围的标准化组合。需要注意的是,A.1 部分定义的电源配置文件只是建议使用电源配置文件,并非强制要求,但至少需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持 5V 的拉电流 PDO。

可以只使用 USB Type-C 端口的 USB 和标准 5 V VBUS 功能吗?
是的,你可以使用只有 USB 功能并支持标准 5-V VBUS 的 USB Type-C 端口。

主机端:主机 Type-C 端口为 USB 2.0 (500mA) 和 USB 3.0 (900mA) 提供的默认端口电流分别为 5V 3A 和 5V 1.5A。USB Type-C 主机通过在 CC 线(CC1 和 CC2)上串入一个适当的上拉电阻 Rp 以显示电流容量。
设备端:仅支持 USB Type-C设备, 并需要在 CC 线串入一个 5.1K 的下拉电阻 Rd。如果设备配有 USB Type-C 插座,则需要在 CC1 和 CC2 线上均串入 Rd。但是,如果设备配有 Type-C 插头,只需在 CC 线上连接 Rd。

USB Type-C 设备如何处理大于 5V 的 VBUS 电压?
当设备需要大于 5V 的灌电压,则要求具备 USB-PD 通信的能力。该 USB-PD 拉电流将电源配置文件传送到设备。设备再根据其灌电流容量请求其中一个安装好的电源配置文件。建立协议后,主机便可在 VBUS 上提供所请求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