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体感遥控后续开发

楼主:
   先上图

对比一下,左侧为参赛时作品,走线比较凌乱,直接使用开发板。右侧为自己绘制pcb打样的。选了白色pcb,个人比较喜欢的颜色。

由于原电路全部采用5V供电,为了可以使遥控器可以便于供电和生产,将电源改为3.3V,负责IO处理的芯片也改成了3.3V。
将2.4G信号发射也加入了PCB。
原来的元件大部分直插焊接的,重新买一波元件,全换成贴片。

焊接一波

很不幸的是,在测试原作品时,SensorTile的小芯片,出现了严重的高温,然后不能用了,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之前因为在提交作品之前进行过焊接。反面有焊盘短接在一起,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小芯片出现问题,但是我看了一下封装是信号线和地的短接(存疑)
然后很荣幸搞到了另一块芯片。进行开发。直接上····
上电。。
读信号··发现。。咿?信号是乱的,不对。。
又检测一圈,发现,自己画的pcb有一点小小的bug,SensorTile的板子在单独使用时,供电我没有搞清楚,楼下了一个引脚的供电这个地方我是问了一下littleshrimp的论坛的朋友才发现。。。
最后加上了这个电源供电,板子功能正常。因为芯片是纯手焊刷上去的,有一个引脚虚焊,刚好是一个按键的引脚,经过重新焊接,所有功能均正常。来上一个单反拍的美图

            对了,还有程序上的一些更新,取消了磁力计的校准,z方向误差太大。磁力计校准也很难受。所以直接采用了摇杆控制z方向旋转,大大提高了效率。算法上改成st的算法库(十分靠谱)。。。
            总体来说,这次后续开发,推翻了前一次的硬件,重新设计一套硬件,更加美观,小巧(当然由于SensorTile板子这么小,,我觉得我的板子应该可以做的更小,更小···),程序上也更加稳定靠谱。最后谢谢st和eeworld能够提供硬件支持和平台,让有想法的电子爱好者实际制作和学习。由衷感谢!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做的很不错!!

网友:
白色的板子看起来漂亮
就是松得洗掉前有点……
你板子背面的U1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板子看起来漂亮
就是松得洗掉前有点……
你板子背面的U1是什么芯片

负责io的一块51 增加io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