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MSP-FET430UIF V3驱动程序的安装
fish001
fish001

网友A(2017-08-24):
MSP-FET430UIF V3驱动程序的安装
原先一直使用正版windows操作系统和CCS进行MSP430的程序设计,在升级CCS以后,插上仿真器都会要求升级仿真器上的firmware,更新后一直使用正常。由于计算机硬盘损坏,装了个和谐的windows win7旗舰版操作系统(这里说明的是,Dell公司很不像话,操作系统的镜像虽然在硬盘上,但是操作系统也是用户花钱购置的,你不能硬盘坏了,操作系统就不能用了吧,为这事情我和Dell公司沟通很多次,三位支持工程师给我了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个说给我一个正版的光盘寄过来,我等了一周没有消息了;第二个说给我个正版的链接,我自己装就好了,呵呵,仔细一看哪个连接是Microsoft的Win7 SP2的更新,真不知这位工程师怎么配在Dell的这个职位上待着;第三个工程师说不行,硬件和软件都有保修期,我就说软件的保修期你写在哪个文件里了,我看看,她说就在我们官方网站上了,你自己去找,我说你们网站那么大,你告诉不就可以了,她说你必须自己去找,呵呵真是想骂她,仔细一想算了吧,他们打工也不容易,可是Dell这么大的公司连一个统一的服务标准都没有,真的很悲哀,最后还是他们总负责人出来解决问题了,发了一个镜像过来,呵呵,我就不多说了,竟然是和谐版。),再装CCS后,就发现仿真器的驱动程序怎么装也装不上,下面就分步骤讲解一下,整个过程,以为后来人能少走一些弯路。
1、手里有两个仿真器,一直用的都很好,可是驱动怎么也装不上,一直找到CCS下的驱动路径,竟发现Windows说这里没有驱动程序,CCS的驱动路径如下图所示。
2、 上网搜索都说IAR下的驱动程序,可以解决问题,则装IAR,照样提示找不到驱动程序。
3、装虚拟机,使用Windows XP操作系统,再装FET-Pro430 Lite软件,发现正常,读取固件版本号,发现为V3.05,如下图所示。
4、这时再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发现了V3版的问题,网上大部分帖子都说和谐版的操作系统不能使用V3版的仿真器,必须降级。可是本人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了,而且一直使用CCS保持最新版,这时要求自己降回去,旧的CCS版本我也找不到呀,而且网上说的降级方法也很麻烦(当然,现在看上去不是很麻烦了,那时可是一头雾水,不太懂)。网上说了,V2版是VCP驱动程序,V3版时CDC驱动程序,不就是CDC驱动程序吗,自己用USB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只和Windows有关怎么可能装不上呢?
5、没有放弃,继续寻找解决方案,网上说和谐版的操作系统缺少两个文件,一个是
usbser.sys,另一个是
mdmcpq.inf,两个文件的存放路径分别如下图所示。
6、在网上下载这两个文件,不成,自己总感觉网上下载的文件不靠谱,显示建立的日期是2004年,那时哪里有Win7呀,则从正版的Win7操作系统中拷贝此两个文件。
7、继续安装驱动程序,还是标识找不到,明明驱动程序就在那里摆着了,怎么找不到,继续在网上搜索,发现Window有一个驱动程序日志,反映了驱动程序安装的整个过程,其路径如下图所示。
8、打开这个文件后,发现了一个路径,如下图所示。这个路径很关键了,将其删除后,就可以重新安装驱动程序了,但还是不正常,总是提示类找不到。
9、那就看看正版下的这个文件夹是什么内容吧,将其中的文件拷贝过来,内容如下,关键文件出现了,就是msp430tools.inf,当将更新驱动程序的目录指向此文件时,windows则表示搜索到了驱动程序,而且予以安装。在设备管理器也看到了虚拟的串口号,只是Windows表示此设备工作不正常。
10、来回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能解决,重启一下计算机吧,呵呵,成功,如下图所示。
总结: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装上了,由于不可能在恢复到原先没有成功前的环境,所以上面的截图都是装好后的截图,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确实很烦人,不过结果还是好的,趁着记忆把它写出来,一是方便大家,二是如果下次再装这个V3版,不至于那么麻烦了。最后,说一下自己感觉的要点。
1、
usbser.sys和
mdmcpq.inf这两个文件和谐版的操作系统如果没有,一定要按照路径将其拷贝正确。
2、
msp430tools.inf这个文件很关键,路径指向它就可以安装驱动了。
3、可以查看setupapi.dev.log文件,那里清楚的说明安装的每一个步骤,出错的原因。
附件:最后给出,自己安装过程用到的所有文件,如下图所示,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下,将路径指向该文件夹就可以安装驱动程序了(应按照上述步骤)。

网友B(2019-06-24):
来自手机
民族做哦谜语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