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I/O口

楼主:
1、各种复用和各种设置(可以作为简单IO功能也可以作各种第二功能;可控制为输入、输出、接上拉电阻、接下拉电阻、接受中断等各种情况);

2、IO口常用寄存器有:PXDIR、PXIN、PXOUT、PXREN、PXSEL、PXDS;其中,X可以是1~8,也可以是A~D,因为P1、P2可以合称为PA。例如(PAREN=0x0480)就等价于(P2REN=0x04、P1REN=0x80)。
IO口中断相关寄存器:PXIV、PXIFGX、PXIE、PXIES;由于IO中断仅存在于P1口和P2口,因此X只能为1或2,而且不可以为A。

3、msp430f5529.h中定义了BIT0~BITF,方便用户进行位操作。例如要设置P1.7和P2.2为输入,代码可如下:PADIR &= ~(BITA + BIT7)。

二 IO口常用寄存器配置

1、PxDIR,Px口方向寄存器
0 端口配置为输入(默认)
1 端口配置为输入

2、PxOUT,Px口输出寄存器(输入、输出两种模式)
当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时:
0 输出低电平
1 输出高电平
当IO口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且置高/ 置低使能时:
0置低
1置高

3、PxIN,Px 口输入寄存器
只读

4、PxREN,Px口置高/ 置低使能寄存器
0关闭置高/ 置低
1使能置高/ 置低

5、PxSEL,Px功能选择寄存器(IO中断只有在普通IO下才能使用)
0普通的I/O(默认)
1有连接外围电路的特殊用途

6、PxDS,Px 口输出驱动能力寄存器(我都是用的默认)
0减弱输出驱动能力(默认)
1全力输出驱动能力

三 普通IO使用举例

说明:本例程是流水灯加按键控制,每次S1按下,便在等待S2按下,否则,所有LED一直闪烁。若无按键按下,则八盏灯以流水灯方式显示。

#include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 控制LED的IO口宏定义 *************
#define LED145678_PORT_DIR          P1DIR
#define LED145678_PORT_OUT          P1OUT
#define LED23_PORT_DIR              P8DIR
#define LED23_PORT_OUT              P8OUT

//************ LED的IO口宏定义 *************
#define LED1        0x01
#define LED2        0x02
#define LED3        0x04
#define LED4        0x08
#define LED5        0x10
#define LED6        0x20
#define LED7        0x40
#define LED8        0x80
#define LED_ALL     0xFF

//************ 按键的IO口宏定义 *************
#define BUTTON_S1        (P1IN & BIT7)
#define BUTTON_S2        (P2IN & BIT2)

//**********************************************************
//*函数: void delay(uint16_t x_ms)
//*功能: 延时程序
//*参数: x_ms(单位:ms)
//*返回: 无
//*备注: 无
//**********************************************************
void delay(uint16_t x_ms)
{
uint16_t i=0,j=0;
for(i=x_ms;i>0;i--)
  for(j=110;j>0;j--);
}

//**********************************************************
//*函数: void LED_Init()
//*功能: LED的IO口方向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 无
//*备注: 无
//**********************************************************
void LED_Init()
{
LED145678_PORT_OUT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 BIT4 + BIT5);
    LED145678_PORT_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 BIT4 + BIT5;
    LED23_PORT_OUT &= ~(BIT1 + BIT2);
    LED23_PORT_DIR |= BIT1 + BIT2;
}

//**********************************************************
//*函数: void Board_ledOn(uint8_t ledMask)
//*功能: 打开输入的那盏灯
//*参数: ledMask
//*返回: 无
//*备注: 无
//**********************************************************
void Board_ledOn(uint8_t ledMask)
{
    if (ledMask & LED1) LED145678_PORT_OUT |= BIT0;
    if (ledMask & LED2) LED23_PORT_OUT |= BIT1;
    if (ledMask & LED3) LED23_PORT_OUT |= BIT2;
    if (ledMask & LED4) LED145678_PORT_OUT |= BIT1;
    if (ledMask & LED5) LED145678_PORT_OUT |= BIT2;
    if (ledMask & LED6) LED145678_PORT_OUT |= BIT3;
    if (ledMask & LED7) LED145678_PORT_OUT |= BIT4;
    if (ledMask & LED8) LED145678_PORT_OUT |= BIT5;
}

//**********************************************************
//*函数: void Board_ledOff(uint8_t ledMask)
//*功能: 关闭输入的那盏灯
//*参数: ledMask
//*返回: 无
//*备注: 无
//**********************************************************
void Board_ledOff(uint8_t ledMask)
{
    if (ledMask & LED1) LED145678_PORT_OUT &= ~BIT0;
    if (ledMask & LED2) LED23_PORT_OUT &= ~BIT1;
    if (ledMask & LED3) LED23_PORT_OUT &= ~BIT2;
    if (ledMask & LED4) LED145678_PORT_OUT &= ~BIT1;
    if (ledMask & LED5) LED145678_PORT_OUT &= ~BIT2;
    if (ledMask & LED6) LED145678_PORT_OUT &= ~BIT3;
    if (ledMask & LED7) LED145678_PORT_OUT &= ~BIT4;
    if (ledMask & LED8) LED145678_PORT_OUT &= ~BIT5;
}

//**********************************************************
//*函数: void Board_ledToggle(uint8_t ledMask)
//*功能: 输入的那盏灯的状态取反
//*参数: ledMask
//*返回: 无
//*备注: 无
//**********************************************************
void Board_ledToggle(uint8_t ledMask)
{
    if (ledMask & LED1) LED145678_PORT_OUT ^= BIT0;
    if (ledMask & LED2) LED23_PORT_OUT ^= BIT1;
    if (ledMask & LED3) LED23_PORT_OUT ^= BIT2;
    if (ledMask & LED4) LED145678_PORT_OUT ^= BIT1;
    if (ledMask & LED5) LED145678_PORT_OUT ^= BIT2;
    if (ledMask & LED6) LED145678_PORT_OUT ^= BIT3;
    if (ledMask & LED7) LED145678_PORT_OUT ^= BIT4;
    if (ledMask & LED8) LED145678_PORT_OUT ^= BIT5;
}

//**********************************************************
//*函数: void main(void)
//*功能: 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备注: 无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LED = LED1;   //定义变量LE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LED_Init();    //初始化LED的IO口方向
    PADIR &= ~(BITA + BIT7);   //将按键的IO口方向设为输入
    PAREN |=  (BITA + BIT7);   //置高/ 置低使能
    PAOUT |=  (BITA + BIT7);   //置高(类似于上拉)
    while(1)
   {
        Board_ledOn(LED);
        delay(1000);   //延时1s左右
        Board_ledOff(LED);
        LED = LED << 1;
        if(LED == 0x00) LED = LED1;
        if(!BUTTON_S1)
       {
            delay(10); //消抖
            if(!BUTTON_S1)
           {
                 while(!BUTTON_S1);//等待S1释放
                 while(BUTTON_S2)  //等待S2按下
                {
                     Board_ledToggle(LED_ALL);//所有LED状态取反
                     delay(300);
                 }
                 Board_ledOff(LED_ALL);//关闭所有LED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