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确定可以用同一个MicroPython固件库么?

楼主:
针对STM32的官方固件库用的是F405的开发板,是否可以将这个版本的固件库用于F407或其它F4系统列呢?

网友A:
另外,MicroPython是否支持F103呢?

网友B:
楼主是说HAL还是标准库,如果都是F4可以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HAL还是标准库,如果都是F4可以通用

HAL呀,就是那个dfu。如果要移植到其它型号的STM32 MUC开发板的话,该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呀,就是那个dfu。如果要移植到其它型号的STM32 MUC开发板的话,该怎么搞?

同一系列的没问题直接用就可以,别的系列,有别的系列的例程,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MicroPython是否支持F103呢?

STM32F0/F1/F2/F3系列都不能运行mpy,只有F4/L4/F7系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