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IY小系统,万能板焊接,如何处理接地,电源问题?

楼主:
自己利用万能板焊接一套检测小系统,电路结构不复杂,用到了AD转换芯片电源12V转5V芯片,主控芯片为STC8591等,原理图中有很多接地端和电源端,那么在万能板上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此小系统对精度要求不高,算是试验品(是不是把所有接地都连在一起接电源的负极侧,所有电源端都接到一起供电,这些些都用焊锡连接),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不知如何措施,不胜感激。此外对于总电源 我还设置了一6脚自锁开关,便于管理。

网友A:
对,低频的无所谓,所有的地线全部接一起就可以了,网上有现成的面包板比你用万能板更方便

网友B:
用线接用锡堆都行,怎么方便怎么来,没啥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线接用锡堆都行,怎么方便怎么来,没啥要求

把所有接地都连在一起接电源的负极侧,所有电源端都接到正极一起供电,就是这种处理方法,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低频的无所谓,所有的地线全部接一起就可以了,网上有现成的面包板比你用万能板更方便

把所有接地都连在一起接电源的负极侧,所有电源端都接到正极一起供电,就是这种处理方法,对吧??

网友:
如果存在片外ADC和模拟电路,那么该部分的地回路要注意,需要单独布置并尽量降低模拟地回路的阻抗,最后与数字地在主滤波电容负极处汇接。

网友:
既然是洞洞板,就不用纠结什么模拟地和数字地了,接上就可以。

要求高的地方必须画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