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三极管我列了两个公式,请帮忙看下对不对

楼主:
如题,如果不对,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公式在附件

网友A:
式1中,U有条件,条件满足等式才成立。而式2,如果是推理,那是毫无根据的,自然也不对。如果是式1的条件,不能用式2来表达,属于表达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式1中,U有条件,条件满足等式才成立。而式2,如果是推理,那是毫无根据的,自然也不对。如果是式1的条件, ...

chunyang兄,式1中的条件是不是U至少得大于Ube(0.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兄,式1中的条件是不是U至少得大于Ube(0.7V)

是的。

网友:
非常感谢chunyang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