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射随器电压疑问

楼主:
如图,是一个射极跟随器电路,书上讲射极跟随器射极输出没有电压放大作用,电流放大倍数为β,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否正确:1> 之所以没有电压放大作用,是因为基极和射极有一个PN结,会将两端电压幅度差限定在0.7V,所以基极电压变化幅度必定和射极电压变化幅度一样,即交流信号的电压得不到放大。
2> 射极跟随器的输出阻抗很小,是因为射极的交流电压幅度不会因为负载电流很大而减小,因为要保持跟基极0.7V的压差,所以其输出能力强。
3> 集电极的电流Ic会增加β*ΔIb,集电极电压为15V肯定是恒定的,而射极的电压变化幅度又保持和基极一样,那这部分增加的电流去哪里了?理论上电流增加β倍,电压应该会跟着增加β倍啊,似乎有些矛盾了,求老师帮忙指点下,感谢!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测得电压

测得电压

网友:
一般应用在功放,防反相的

网友A:
楼主理解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勉强可以算正确。第三点么,想想第二点你是怎么回答的?射极输出能力强,这个加强的电流哪来的?

网友B:
“理论上电流增加β倍,电压应该会跟着增加β倍啊”
只有同一元件,而且必须是线性的,才有此规律。
现在是: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β倍。二者根本不在同一个地方,何来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勉强可以算正确。第三点么,想想第二点你是怎么回答的?射极输出能力强,这个加强 ...

谢谢前辈,没想明白的地方就在这里,您的意思这部分电流分给负载了吗?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把S1断开,不加负载呢,集电极电流应该还是会放大β倍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电流增加β倍,电压应该会跟着增加β倍啊”
只有同一元件,而且必须是线性的,才有此规律。
现在 ...

谢谢前辈!还是没有弄明白,射极电流等于集电极跟基极之和,集电极电流增加β倍,那射极电流应该是跟着增加了啊,既然增加了,那Re是固定的,电压必然增加啊,这是我矛盾的地方。是哪里理解出了问题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还是没有弄明白,射极电流等于集电极跟基极之和,集电极电流增加β倍,那射极电流应该是跟着增 ...

发射极电流确实增加了,近似等于集电极电流。但集电极电流仍然是基极电流的β倍,发射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β+1)倍。无负载时,发射极到地的电阻Re为常数,发射极电流增加,Re两端电压也增加。这有什么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没想明白的地方就在这里,您的意思这部分电流分给负载了吗?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把 ...

第一、开关断开后600欧姆电阻就是负载。
第二、也是你始终没有想明白的地方是:你一直都认为基极电流是一个恒值,所以就不能理解“多出来”的集电极电流哪里去了。而实际上应该倒过来想,发射极电压接近于基极电压减去0.7V(实际上这个0.7V不是恒定的,这里暂且不深究此事)没错,流过负载的电流就是发射极电压除以负载电阻,这个电流中,beta/(beta+1)部分就是集电极电流,只有1/(beta+1)部分才是基极电流。如果负载电阻变化了,那么发射极电流跟着变化,但是其分配比例基本不变,所以基极电流实际上发生变化了,集电极电流也随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没想明白的地方就在这里,您的意思这部分电流分给负载了吗?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把 ...

为了说明我在上个回帖中的理由,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在晶体管基极增加一个电流探头(不知道你用的仿真软件是不是支持,如果不支持的话可以在基极串联一个电阻然后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进行换算),然后改变电路中那个开关的状态,看看基极电流是否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