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OZ增益图好像不对劲,为什么?

楼主:
用18.1仿的一个天线,从3D图看,在XOZ面上应该是全向的。但软件画出来的图好像比较奇怪,问题出在哪里?
3D图和XOZ图:

XOZ 2D图和 XOZ设定:

网友: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
哪个参数?

网友:
是不是单位没有选择dB啊

网友:
和单位没有关系。选了dB也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