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中如何C++中的定时器一样循环调用

楼主:
 MicroPython中如何向C++中的定时器一样,定时循环调用?
一般使用较多的只有 while(true)这种方法么?

网友A:
你指的是定时器中断吗?可以这样做:

from pyb import Timer
tim = Timer(1, freq=1)
tim.callback(lambda t: pyb.LED(1).toggle())

更复杂就定义一个函数:
def fun(t):
    pyb.LED(1).toggle()
tim.callback(fu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定时器中断吗?可以这样做:

from pyb import Timer
tim = Timer(1 ...

tim = Timer(1, freq=1)
问题:
第一个参数1,指的是真实的物理硬时钟是么?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取值应该和时钟树中的时钟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吧,这个编号可就不是随便填写的了。
第二个参数,freq=1,是1ms吧?

def fun(t)
这个参数t,代码里面没有用到,是不是可以定义成无参的函数呢?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定时器中断吗?可以这样做:

from pyb import Timer
tim = Timer(1 ...

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的开发板是pyb,mcu是STM32F405),有一个串口在源源不断的接收数据,数据接收速率非常高,波特率可能达到921600,我需要一直监听并接收该数据,对数据做相应的处理后,需要将这些数据以文件的形式保存在sd卡中。
针对这样的需求,我在实现的时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由于串口速率较高,我应该采用while(True)死循环的方式一直读,还是采用定时器的方式定时读如果采用定时器,目前stm32f405的最小定时间隔是不是1毫秒这个定时间隔对921600的速率来说会不会造成数据拥塞最终导致串口缓冲区溢出(话说f405的串口缓冲有多大),从而存在数据丢失的可能

2、由于我收到数据后,需要做相应的解析处理并存储为文件,这部分操作 放到上面说的循环里面做合适么对于上位机编程来讲,一般文件IO的处理都是比较慢的,嵌入式方面在不上系统的前提下也没有线程的概念吧,因此如果这部分操作放在接收数据的循环里面执行,会不会因为文件存储而造成阻塞串口接收或者阻塞其它功能的执行

3、请问,这样的需求,如何设计最优呢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的开发板是pyb,mcu是STM32F405),有一个串口在源源不断的接收数据,数据 ...

串口速率太高,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数据会造成丢失的,串口缓冲区的大小目前未知,没有看到文档说明,可能要去看看代码了。

再mpy中,串口没有回掉函数,只能通过查询方式查看是否有数据。

定时器的最小间隔是小于1ms的,但是考虑到python语言解释执行带来的延迟,太小的定时时间会影响系统效率。

文件方便,mpy还是很方便的。建议你先分开测试每个功能,看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最后在合起来测试。mpy对实时性非常高的应用可能不合适,或者需要单独写一个底层模块去处理。

目前mpy已经支持线程了(从1.9.1版本开始),使用起来和普通的RTOS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