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C6000基础学习cmd文件分析

楼主:
DSP中的CMD文件是链接命令文件(Linker Command File),以.cmd为后缀。
在分析cmd文件之前,必需先了解
(1)DSP具体芯片的内存映射(Memory Map)
(2)知道点链接的知识,知道C程序中段的概念
(3)知道RAM,Flash等存储模块的区别
======================================================================
1. coff目标文件
======================================================================
coff是一种流行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格式,在CCS v5中扩展名为.out,可以直接
下载到芯片中。可执行文件包括段头、可执行代码、初始化数据、可重定位信息
和符号表字符串表等信息。
编译器处理段的过程为:
(1)把每个源文件都编译成独立目标文件(.obj),每个目标文件都有自己的段
(2)链接器将目标文件中相同段名的部分连接在一起,生成最终的coff可执行文件
CCS v5中的Compile Files完成功能(1),Build完成功能(2)。
======================================================================
2. TMS320C6713内存映射
======================================================================
![]()
![]()
======================================================================
3. 自定义代码段和数据段
======================================================================
// 将symbol分配到section name指示的数据段
#pragma DATA_SECTION(symbol, "section name");
// 将symbol分配到section name指示的代码段
#pragma CODE_SECTION(symbol, "section name");
常常结合结构体定义symbol,如下,
- volatile struct Symbol symbol; // Symbol预先定义好的描述特定外设的结构

比如,对于C6713中的Timer0外设,做如下定义,
- struct Timer0 {
- ...
- }
- #pragma DATA_SECTION(C6713_Timer0, "C6713_Timer0_cmd");
- volatile struct Timer0 C6713_Timer0;
-
- "C6713_Timer0_cmd"将在cmd文件中分配空间。

======================================================================
4. cmd文件
======================================================================
cmd文件主要用于完成链接的功能,因此可以在cmd文件中使用链接命令,比如:
- -stack 0x200 设置栈大小为0x200字节
- -heap 0x200 设置堆大小为0x200字节
- -l rst67xx.lib 链接rst67xx.lib库

除了链接命令外,cmd 文件还包括MEMORY和SECTOINS两部分,分别用于存储区的划分和段的分配。
MEMORY划分的格式为:
- L2SRAM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o表示起始地址,l表示存储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一个简单的例子(TMS320C6713为例,不同芯片不同),外设只添加了Timer0:
- MEMORY
- {
- L2SRAM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 L2CACHE : o = 00030000h l = 00010000h /* L2 Cache 64 K */
-
- /* Peripheral */
- CPU_TIMER0 : o = 01940000h l = 00040000 /* Timer0 */
-
- EXTERNAL : o = 80000000h l = 80010000h
- }
-
- SECTIONS
- {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 .text > L2SRAM /* code segment */
- .cinit > L2SRAM /* init segment */
-
- /* Allocate data areas */
- .stack > L2SRAM
- .far > L2SRAM
- .switch > L2SRAM /* C switch table */
- .tables > L2SRAM
- .data > L2SRAM /* data segment */
- .bss > L2SRAM /* data that haven't init */
- .sysmem > L2SRAM
- .const > L2SRAM /* string, const ... */
- .cio > L2SRAM
-
- .buffers > EXTERNAL
-
- C6713_Timer0_cmd > CPU_TIMER0 /* Timer 0 */
- }

cmd文件包括2部分 —— MEMORY与SECTIONS
MEMORY完成地址空间的划分;
SECTIONS完成地址空间的分配到具体用途(除了程序中通用段之外还可以有自定义段)。
NOTES: 平时开发时都是将程序下载到RAM空间,当要发布时需要下载到Flash空间,
此处为SRAM的cmd文件,Flash的cmd文件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