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二)——串口+RTC+MX25

楼主:
许久没有发第二贴,今日再次分享下我与MX32630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
首先,发第一帖电灯后,论坛网友说程序下到开发板后灯不亮,而我测试时候灯也是亮的,这里就开始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了;
我再次把程序写如开发板,复位后,确实灯不亮了,几番重复后,依然无果;
于是从mbed上把LED的电灯程序编译出bin文件下载到开发板,这时灯亮了;
而在把我程序烧到开发板,灯也是亮的,但是如果重新上电,灯就有不亮了,这里不得不怀疑我程序有问题了;
从原理图到开发板各种找问题,都没有找到问题;
我按照mbed上代码初始化max14690,也不行,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解答下.....
mbed代码:
int MAX32630FTHR::init(vio_t hdrVio)
{
    // Override the default values
    max14690.ldo2Millivolts = 3300;
    max14690.ldo3Millivolts = 3300;
    max14690.ldo2Mode = MAX14690::LDO_ENABLED;
    max14690.ldo3Mode = MAX14690::LDO_ENABLED;
    max14690.monCfg = MAX14690::MON_HI_Z;
    // Note that writing the local value does directly affect the part
    // The buck-boost regulator will remain off until init is called

    // Call init to apply all settings to the PMIC
    if (max14690.init() == MAX14690_ERROR) {
        printf("Error initializing MAX14690");
    }
.....
我的mx14690初始化代码:
const max14690_cfg_t max14690_cfg2 = {
  .ldo2mv = 3300, /**< 3.3v in mV, connected to VDDB */
  .ldo2mode = MAX14690_LDO_ENABLED, /**< Enalbe LDO2 when +5v is present on VBUS */
  .ldo3mv = 3300,  /**< 3.3v is L3OUT -- optional */
  .ldo3mode = MAX14690_LDO_ENABLED /**< Enable the LDO. */
};

void LDO_Init(void)
{
        MAX14690_Init(&max14690_cfg2);
        MAX14690_MuxSet(MAX14690_MUX_SEL_HIZ,MAX14690_MUX_DIV_4);

}

几乎是按照mbed的一样配置了,但是仍然不行;
第二个事儿,我使用模拟SPI驱动OLED显示屏,显示驱动也是在STM32F4上无误的,但是移植到max32630上不行,折腾几天未果;
STM32F4代码:
#define OLED_CS_PORT                GPIOA
#define OLED_CS_PIN                        GPIO_Pin_0
#define OLED_DC_PORT                GPIOA
#define OLED_DC_PIN                        GPIO_Pin_1
#define OLED_RST_PORT                GPIOA
#define OLED_RST_PIN                GPIO_Pin_4
#define OLED_SDA_PORT                GPIOC
#define OLED_SDA_PIN                GPIO_Pin_1
#define OLED_SCL_PORT                GPIOB
#define OLED_SCL_PIN                GPIO_Pin_0

#define OLED_CS(X)        X?GPIO_SetBits(OLED_CS_PORT, OLED_CS_PIN):GPIO_ResetBits(OLED_CS_PORT, OLED_CS_PIN)    //X为1时对应GPIO端口输出高电平,X为0时对应GPIO端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OLED_RST(X)       X?GPIO_SetBits(OLED_RST_PORT, OLED_RST_PIN):GPIO_ResetBits(OLED_RST_PORT, OLED_RST_PIN)

#define OLED_DC(X)        X?GPIO_SetBits(OLED_DC_PORT, OLED_DC_PIN):GPIO_ResetBits(OLED_DC_PORT, OLED_DC_PIN)

#define OLED_D0(X)        X?GPIO_SetBits(OLED_SDA_PORT, OLED_SDA_PIN):GPIO_ResetBits(OLED_SDA_PORT, OLED_SDA_PIN)

#define OLED_D1(X)        X?GPIO_SetBits(OLED_SCL_PORT, OLED_SCL_PIN):GPIO_ResetBits(OLED_SCL_PORT, OLED_SCL_PIN)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u8 i;
        for(; nCount != 0; nCount--)
        {
                for(i=0; i<10; i++);
        }
}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或者命令
//cmd:数据或者命令 命令:0 数据:1
/*        SPI写数据/命令
*    Mode :O:写命令   1:写数据
*    data :数据/命令
*
*/
void SPI_Write(char data, int Mode)
{
    int i = 0;
    if(Mode)
    {
        OLED_DC(1);        //DC引脚输入高,表示写数据
    }
    else
    {
        OLED_DC(0);        //DC引脚输入低,表示写命令
    }
    OLED_CS(0);            //CS引脚输入低,片选使能
    for(i = 0; i < 8; i++)
    {
        OLED_D0(0);        //D0引脚输入低
        if(data & 0x80)    //判断传输的数据最高位为1还是0
        {
            OLED_D1(1);    //D1引脚输入高
        }
        else
        {
            OLED_D1(0);    //D1引脚输入低
        }
        OLED_D0(1);        //D1引脚输入高
        data <<= 1;        //将数据左移一位
    }
    OLED_DC(0);            //DC引脚输入低
    OLED_CS(1);            //CS引脚输入高,片选失能
}

/*        设置OLED屏的显示坐标
*      X : 表示OLED的水平坐标(0—127)
*      Y : 表示OLED的页(0—7)
*
*/
void OLED_Coord(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SPI_Write((0xb0+(y & 0x0f)), 0);        //设置OLED显示的页
    SPI_Write((((x & 0xf0)>>4) | 0x10), 0);//设置OLED水平坐标的高4位
    SPI_Write((x & 0x0f)|0x01, 0);                //设置OLED水平坐标的低4位
}

/*
*        清除OLED的显示
*
*
*/
void OLED_Clear(void)
{
    int i = 0, j = 0;
    for(i = 0; i < 8; i++)
    {
        OLED_Coord(0, i);
        for(j = 0; j < 128; j++)
        {
            SPI_Write(0x00, 1);
        }
    }
}

/*        关闭OLED显示
*
*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电荷泵设置(初始化时必须打开,否则看不到显示)
    SPI_Write(0x8D, 0);
    SPI_Write(0x10, 0);//bit2   0:关闭        1:打开
    SPI_Write(0xAE, 0);//0xAE:关闭显示
}

/*
*        开启OLED显示
*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电荷泵设置(初始化时必须打开,否则看不到显示)
    SPI_Write(0x8D, 0);
    SPI_Write(0x14, 0);//bit2   0:关闭        1:打开
    SPI_Write(0xAF, 0);//0xAF:开显示
}

/*        OLED显示参数的初始化
*
*
*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RST(1);
    Delay(100);
    OLED_RST(0);
    Delay(100);
    OLED_RST(1);

    SPI_Write(0xAE, 0);//0xAE:关显示

    SPI_Write(0x00, 0);//设置低列地址
    SPI_Write(0x10, 0);//设置高列地址

    //设置行显示的开始地址(0-63)
    //40-47: (01xxxxx)
    SPI_Write(0x40, 0);

    //设置对比度
    SPI_Write(0x81, 0);
    SPI_Write(0xff, 0);//这个值越大,屏幕越亮(和上条指令一起使用)(0x00-0xff)

    SPI_Write(0xA1, 0);//0xA1: 左右反置,  0xA0: 正常显示(默认0xA0)
    SPI_Write(0xC8, 0);//0xC8: 上下反置,  0xC0: 正常显示(默认0xC0)

    //0xA6: 表示正常显示(在面板上1表示点亮,0表示不亮)
    //0xA7: 表示逆显示(在面板上0表示点亮,1表示不亮)
    SPI_Write(0xA6, 0);

    SPI_Write(0xA8, 0);//设置多路复用率(1-64)
    SPI_Write(0x3F, 0);//(0x01-0x3f)(默认为3f)

    //设置显示抵消移位映射内存计数器
    SPI_Write(0xD3, 0);
    SPI_Write(0x00, 0);//(0x00-0x3f)(默认为0x00)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因子/振荡器频率
    SPI_Write(0xD5, 0);
    //低4位定义显示时钟(屏幕的刷新时间)(默认:0000)分频因子= [3:0]+1
    //高4位定义振荡器频率(默认:1000)
    SPI_Write(0x80, 0);//

    //时钟预充电周期
    SPI_Write(0xD9, 0);
    SPI_Write(0xF1, 0);//[3:0],PHASE 1;   [7:4] PHASE 2

    //设置COM硬件应脚配置
    SPI_Write(0xDA, 0);
    SPI_Write(0x12, 0);//[5:4]  默认:01

    SPI_Write(0xDB, 0);//
    SPI_Write(0x40, 0);//

    //设置内存寻址方式
    SPI_Write(0x20, 0);
    //00: 表示水平寻址方式
    //01: 表示垂直寻址方式
    //10: 表示页寻址方式(默认方式)
    SPI_Write(0x02, 0);//

    //电荷泵设置(初始化时必须打开,否则看不到显示)
    SPI_Write(0x8D, 0);
    SPI_Write(0x14, 0);//bit2   0:关闭        1:打开

    //设置是否全部显示 0xA4: 禁止全部显示
    SPI_Write(0xA4, 0);

    //0xA6: 表示正常显示(在面板上1表示点亮,0表示不亮)
    //0xA7: 表示逆显示(在面板上0表示点亮,1表示不亮)
    SPI_Write(0xA6, 0);//

    SPI_Write(0xAF, 0);//0xAF:开显示

    SPI_Write(0xAF, 0);//0xAF:开显示

    OLED_Clear();
}

/*        显示汉字
*        x:表示显示的水平坐标
*        y: 表示显示的垂直坐标
*        *p: 表示要显示汉字模组的首地址
*/
void OLED_ShowChinese(int x, int y, 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 = 0;
    OLED_Coord(x, y);
    for(i = 0; i < 32; i+=2)
    {
        SPI_Write(p[i], 1);
    }
    OLED_Coord(x, y+1);
    for(i = 1; i < 32; i+=2)
    {
        SPI_Write(p[i], 1);
    }
}

/*        显示ASCII
*        x:表示显示的水平坐标
*        y: 表示显示的垂直坐标
*        *p: 表示要显示汉字模组的首地址
*/
void OLED_ShowChar(int x, int y, 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 = 0;
    OLED_Coord(x, y);
        if(p < 33)
                return;
    for(i = 0; i < 16; i+=2)
    {
        SPI_Write(F8X16[p-32][i], 1);
    }
    OLED_Coord(x, y+1);
    for(i = 1; i < 16; i+=2)
    {
        SPI_Write(F8X16[p-32][i], 1);
    }
}

而移植过来的就改了IO口的操作;代码如下:
#define OLED_CS(X)        X?OLED_CS_SET():OLED_CS_RESET()    //X为1时对应GPIO端口输出高电平,X为0时对应GPIO端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OLED_RST(X)       X?OLED_RST_SET():OLED_RST_RESET()

#define OLED_DC(X)        X?OLED_DC_SET():OLED_DC_RESET()

#define OLED_D0(X)        X?OLED_SDA_SET():OLED_SDA_RESET()

#define OLED_D1(X)        X?OLED_SCL_SET():OLED_SCL_RESET()

const gpio_cfg_t OLED[] = {
        { PORT_5, PIN_3,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NORMAL },
    { PORT_3, PIN_3,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NORMAL },
    { PORT_3, PIN_2,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NORMAL },
    { PORT_3, PIN_4,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NORMAL },
    { PORT_3, PIN_5, GPIO_FUNC_GPIO, GPIO_PAD_NORMAL },
};
void OLED_CS_SET(void)
{
        GPIO_OutSet(&OLED[0]);
}
void OLED_CS_RESET(void)
{
        GPIO_OutClr(&OLED[0]);
}
void OLED_DC_SET(void)
{
        GPIO_OutSet(&OLED[1]);
}
void OLED_DC_RESET(void)
{
        GPIO_OutClr(&OLED[1]);
}
void OLED_RST_SET(void)
{
        GPIO_OutSet(&OLED[2]);
}
void OLED_RST_RESET(void)
{
        GPIO_OutClr(&OLED[2]);
}
void OLED_SDA_SET(void)
{
        GPIO_OutSet(&OLED[3]);
}
void OLED_SDA_RESET(void)
{
        GPIO_OutClr(&OLED[3]);
}
void OLED_SCL_SET(void)
{
        GPIO_OutSet(&OLED[4]);
}
void OLED_SCL_RESET(void)
{
        GPIO_OutClr(&OLED[4]);

}

这里不知道是IO口模式不正确还是什么原因,不过还没用示波器看波形,下周看下波形;
接着就是串口,这个比较简单,调通了,不过如果大家要用printf打印信息的话,需要改一个东西:
board.h文件下
#ifndef CONSOLE_UART
#define CONSOLE_UART        1   /**< UART instance to use for the serial console. */
#endif

需要把串口改为1,因为 开发板上串口1与DAP调试板相连,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程序就可以直接用printf打印看数据了
附上代码:
#define         BUFF_SIZE        1

/***** Globals *****/
volatile int read_flag1;
volatile int read_flag2;
uint8_t rxdata1[BUFF_SIZE];
uint8_t rxdata2[BUFF_SIZE];
/***** Functions *****/

/******************************************************************************/
void read_cb1(uart_req_t* req, int error) {
        read_flag1 = error;
}
/******************************************************************************/
void read_cb2(uart_req_t* req, int error) {
        read_flag2 = error;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ART_Handler(MXC_UART1);
}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UART_Handler(MXC_UART2);
}

uart_req_t read_req2;
uart_req_t read_req1;
int Usart2_Init(void)
{
    int error;
        sys_cfg_uart_t sys_cfg;

        NVIC_ClearPendingIRQ(MXC_UART_GET_IRQ(2));
        NVIC_DisableIRQ(MXC_UART_GET_IRQ(2));
        NVIC_SetPriority(MXC_UART_GET_IRQ(2), 1);
        NVIC_EnableIRQ(MXC_UART_GET_IRQ(2));

        uart_cfg_t cfg;
        cfg.parity = UART_PARITY_DISABLE;
        cfg.size = UART_DATA_SIZE_8_BITS;
        cfg.extra_stop = 1;
        cfg.cts = 0;
        cfg.rts = 0;
        cfg.baud = 9600;

        sys_cfg.clk_scale = CLKMAN_SCALE_AUTO;
sys_cfg.io_cfg = (ioman_cfg_t)IOMAN_UART(1, IOMAN_MAP_A, IOMAN_MAP_A, IOMAN_MAP_A, 1, 1, 1);

// Wait for the console UART to finish
        while (UART_Busy(MXC_UART_GET_UART(2))) {
        }

          error = UART_Init(MXC_UART2, &cfg, &sys_cfg);
        UART_Init(MXC_UART_GET_UART(2), &console_uart_cfg, NULL);

        if (error != E_NO_ERROR) {
                printf("Error initializing UART2 %d\n", error);
                while (1) {
                }
        } else {
                printf("UART2 Initialized\n");
        }

        if (error != E_NO_ERROR) {
                printf("Error initializing UART2 %d\n", error);
                while (1) {
                }
        } else {
                printf("UART2 Initialized\n");
        }

        read_req2.data = rxdata2;
        read_req2.len = BUFF_SIZE;
        read_req2.callback = read_cb2;

        read_flag2 = 1;

    return E_NO_ERROR;
}
void Usart2_Recive(void)
{
        int error;
        error = UART_ReadAsync(MXC_UART2, &read_req2);
                if (error != E_NO_ERROR) {
//                        printf("Error starting async read %d\n", error);
//                        while (1) {
//                        }
                }
                if(read_flag2 == E_NO_ERROR)
                {
                        Kfifo_Put(&Gpsfifo,rxdata2,1);
                        printf("%s",rxdata2);
                        memset(rxdata2, 0x0, BUFF_SIZE);
                        read_flag2 = 1;
                }
}

void Usart1_Recive(void)
{
        int error;
        error = UART_ReadAsync(MXC_UART1, &read_req1);
                if (error != E_NO_ERROR) {
//                        printf("Error starting async read %d\n", error);
//                        while (1) {
//                        }
                }
                if(read_flag1 == E_NO_ERROR)
                {

                        printf("%s",rxdata1);
                        memset(rxdata1, 0x0, BUFF_SIZE);
                        read_flag1 = 1;
                }
}
int CONSOLE_UART_Init(void)
{
    int error;
        uart_req_t read_req;

        sys_cfg_uart_t sys_cfg;

        NVIC_ClearPendingIRQ(MXC_UART_GET_IRQ(1));
        NVIC_DisableIRQ(MXC_UART_GET_IRQ(1));
        NVIC_SetPriority(MXC_UART_GET_IRQ(1), 1);
        NVIC_EnableIRQ(MXC_UART_GET_IRQ(1));

        uart_cfg_t cfg;
        cfg.parity = UART_PARITY_DISABLE;
        cfg.size = UART_DATA_SIZE_8_BITS;
        cfg.extra_stop = 1;
        cfg.cts = 0;
        cfg.rts = 0;
        cfg.baud = CONSOLE_BAUD;

        sys_cfg.clk_scale = CLKMAN_SCALE_AUTO;
sys_cfg.io_cfg = (ioman_cfg_t)IOMAN_UART(1, IOMAN_MAP_A, IOMAN_MAP_A, IOMAN_MAP_A, 1, 1, 1);

// Wait for the console UART to finish
        while (UART_Busy(MXC_UART_GET_UART(CONSOLE_UART))) {
        }

          error = UART_Init(MXC_UART1, &cfg, &sys_cfg);
        UART_Init(MXC_UART_GET_UART(CONSOLE_UART), &console_uart_cfg, NULL);

        if (error != E_NO_ERROR) {
                printf("Error initializing UART1 %d\n", error);
                while (1) {
                }
        } else {
                printf("UART1 Initialized\n");
        }

        if (error != E_NO_ERROR) {
                printf("Error initializing UART1 %d\n", error);
                while (1) {
                }
        } else {
                printf("UART1 Initialized\n");
        }

        read_req1.data = rxdata1;
        read_req1.len = BUFF_SIZE;
        read_req1.callback = read_cb1;

        read_flag1 = 1;

    return E_NO_ERROR;
}

最后就是RTC了,这个也比较简单,把例子中的代码移植过来,稍微更改下就可以了;
附上代码:
/***** Definitions *****/
#define LED_Alarm0                  0
#define LED_Alarm1                  1
#define LED_tick                  2

#define ALARM0_SEC        3
#define ALARM1_SEC        5
#define SNOOZE_SEC        7

/***** Globals *****/

/***** Functions *****/

void pb_handler_ResetRTC()
{
    //turn off alarm LEDs

    //clear all alarm flags and enable them
    RTC_ClearFlags(MXC_F_RTC_FLAGS_COMP0 | MXC_F_RTC_FLAGS_COMP1);
    RTC_EnableINT(MXC_F_RTC_INTEN_COMP0 | MXC_F_RTC_INTEN_COMP1);

    //reset alarm 1 time to 5secs
    RTC_SetCompare(1,5);

    //reset RTC timer to 0
    RTC_SetCount(0);
    printf("RTC Reset\n");
}

void pb_handler_SetSnooze()
{

    //set snooze
    RTC_Snooze();

    //enable alarm 1 interrupt
    RTC_EnableINT(MXC_F_RTC_INTEN_COMP1);

    printf("RTC Snooze\n");
}

void pb_handler_GetCount()
{
    int count = RTC_GetCount();
    printf("RTC count = %d,\n", count);
}

void RTC0_handler_Compare0()
{
    printf("RTC COMP0 Interrupt\n");

    //turn alarm0 LED on
    LED_On(LED_Alarm0);

    //disable interrupt
    RTC_DisableINT(MXC_F_RTC_INTEN_COMP0);

    //clear flag
    RTC_ClearFlags(MXC_F_RTC_FLAGS_COMP0);
}

void RTC1_handler_Compare1()
{
    printf("RTC COMP1 Interrupt\n");

    //turn alarm1 LED on
    LED_On(LED_Alarm1);

    //disable interrupt
    RTC_DisableINT(MXC_F_RTC_INTEN_COMP1);

    //clear flag
    RTC_ClearFlags(MXC_F_RTC_FLAGS_COMP1);
}

void RTC2_handler_PrescalerCMP()
{
    //toggle tick LED
    LED_Toggle(LED_tick);

    //clear flag
    RTC_ClearFlags(MXC_F_RTC_FLAGS_PRESCALE_COMP);
}

void RTC_Setup()
{
    rtc_cfg_t RTCconfig;

    //set RTC configuration
    RTCconfig.compareCount[0] = 0; //alarm0 time in seconds
    RTCconfig.compareCount[1] = 0; //alarm1 time in seconds
    RTCconfig.prescaler = RTC_PRESCALE_DIV_2_12; //1Hz clock
    RTCconfig.prescalerMask = RTC_PRESCALE_DIV_2_11;//0.5s prescaler compare
    RTCconfig.snoozeCount = 0;//snooze time in seconds
    RTCconfig.snoozeMode = RTC_SNOOZE_DISABLE;
    RTC_Init(&RTCconfig);

    //setup interrupt callbacks and enable
//    NVIC_SetVector(MXC_F_RTC_INTEN_TRIM, RTC0_handler_Compare0);
//    NVIC_SetVector(RTC1_IRQn, RTC1_handler_Compare1);
//    NVIC_SetVector(RTC2_IRQn, RTC2_handler_PrescalerCMP);

//    RTC_EnableINT(MXC_F_RTC_INTEN_TRIM );

    //start RTC
    RTC_Start();

        rtc_reinit();
}

不过这个RTC也是只有秒的计数值,还需要自己计算年月日。
好了,就到这儿,周末公司组织活动,下周继续分析问题;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