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怎样选择一种封装?

楼主:
       过去曾用过,很方便,现在忘记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是这样的,

例如,我要选择所有0603的元件,在explorer里点0603就可以了。
-------------------但现在点它不管用了,特来求助!

网友A:
可以啊,前提是您的Layout PCB板 文件要有0603封装。

网友A:
没有问题,您提供画板源文件要有这些Part numb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前提是您的Layout PCB板 文件要有0603封装。

所选择的元件肯定是有的。但就是选择不了所以某一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您提供画板源文件要有这些Part number

又开机,试着可以了。

可能是盗版的问题,或者是操作系统的问题,电脑工作时间长了,就要重新启动,否则,某些软件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