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封装乱了

楼主:
在我的原理图里使用了自己的原理图和PCB库
R0,R11,R14,R15都使用了同样的原理图库和PCB库(至少现在在原理图库里看对应的封装是一样的)
但是在PCB里却显示了2种封装
查看PCB里的元件信息发现
一种是R14,R15那样使用了pcb.PcbLib中的0402封装
另一种是R10,R11那样使用了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中的0402封装
原理图对应的封装都是pcb.PcbLib中的0402封装为什么选择更新到PCB提示没有变化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才能让PCB里不使用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中的0402封装
现在有一种办法是删掉器件再更新
这样做还要重新摆放器件和设置文件位置等,比较麻烦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把不使用的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删除
在原理图中添加封装,就不会有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这个库的封装

在原理图中更改封装,都是0402封装,PCB不会化的,不用重新摆放器件

网友B:
常规的元器件最好建立一个自己的库,我都从99到99SE,从DXP到AD2016都是用自己单独的库,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元件都做进来,所以常用的一个库,不常用的分好类!养成好习惯!

网友C:
我重新给封装命名,后面加个Xt代表是自己画的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不使用的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删除
在原理图中添加封装,就不会有Miscellaneous Devices. ...

没舍得删,我把激活的复选框去掉没管用
后来把自己封装的0402改成其它名字后,在原理图重新修改为修改后的封装后再更新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的元器件最好建立一个自己的库,我都从99到99SE,从DXP到AD2016都是用自己单独的库,因为你不可能把所 ...

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使用了自己的库的同时又使用了官方提供的库时
如果2个库里的封装名称相同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重新给封装命名,后面加个Xt代表是自己画的常用的

后来我也这么做的,问题解决
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一个一个打开,然后指定是哪个封装反正也不是太多

网友D:
虾哥,这种封装的问题,特别是相同的封装的这种,用封装管理器比较方便,在tools菜单下footprint  manage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虾哥,这种封装的问题,特别是相同的封装的这种,用封装管理器比较方便,在tools菜单下footprint  manager

不好用的时候试过封装管理器,可能看的不够仔细,当时没好用
刚才又试了一下,确实可以把封装改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用的时候试过封装管理器,可能看的不够仔细,当时没好用
刚才又试了一下,确实可以把封装改回了{:1_ ...

嗯嗯,能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