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48pa最小系统板micro USB供电

楼主:
使用说明:
     可以用AVR MKII 烧写程序,已经pcb打样测试成功
     板载PCF8563 可以练练IIC  注:可能需要外加上拉电阻程序还没测过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ut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pcb 上有缺口的那个脚为下载口1脚

网友A:
后面有引脚备注,不用在去翻原理图也知道是那个脚了

网友:
按键看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引脚备注,不用在去翻原理图也知道是那个脚了

那个标引脚的丝印的线太细,你确定做出来能看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标引脚的丝印的线太细,你确定做出来能看清?

是有点太细,还是能看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太细,还是能看清的

板厂给加粗了,做出来能看还是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厂给加粗了,做出来能看还是很牛。

板厂还是挺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标引脚的丝印的线太细,你确定做出来能看清?

看得挺仔细的,确实,印字比原来的大,且粗,和元件号的丝印一样。

网友C:
背面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把字写那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面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把字写那么小?

当时是想背面也画个芯片的,然后没画也没改

网友C:
好的谢谢分享,非常有创意,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分享,非常有创意,非常不错

网友:
R7F0C802R7F0C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