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10A高精度恒流源电路,电流精度0.1mA

楼主:
哪位大哥大姐能给个10A稳定可靠的高精度恒流源电路,电流精度0.1mA,希望电流跳动在0.1mA

网友:
原理不难,但是要做到10ppm的抖动,对于工艺的要求就变得极高,噪声、外界干扰、热稳定性等等都要认真考虑了。

网友A:
10A恒流源电路与1A恒流源或者0.1A恒流源电原理图并无太大区别,区别主要在管子的功耗大得多,导线上的压降不可忽略。
简单地按照电原理图把各元器件联接到一起,未必能够达到设计指标。小电流下通常忽略的问题,大电流下往往不可忽略,例如10A的取样电阻应该采用四端子联接(开尔文联接)。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的,楼主可以试试,你要买4端铜丝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A恒流源电路与1A恒流源或者0.1A恒流源电原理图并无太大区别,区别主要在管子的功耗大得多,导线上的压降 ...

10A的取样电阻应该采用四端子联接(开尔文联接)。

四端子联接(开尔文联接),这个要怎么接呢,已经做了一个出来效果不理想,调到5A电流时,跳动很大,有10mA,取样电阻暂时用简单的0.01R锰铜丝,空调下18度室温,风扇对着吹散热,原件发热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的,楼主可以试试,你要买4端铜丝电阻

TB上搜什么关键字,“4端铜丝电阻”找不到

网友C:
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呢?

开尔文接法用这种电阻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呢?

“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呢?”
用这种电阻作为电流采样电阻,即3楼电路中MOS管源极上那支电阻。注意图中那支电阻就是四端子接法(开尔文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A的取样电阻应该采用四端子联接(开尔文联接)。

四端子联接(开尔文联接),这个要怎么接呢,已经做了 ...

除了取样电阻外,要做到十万分之一的精度,基准电压源的温漂、放大器的稳定性、噪声……都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A的取样电阻应该采用四端子联接(开尔文联接)。

四端子联接(开尔文联接),这个要怎么接呢,已经做了 ...

你的取样电压为0.1V,十万分之一就是1uV。你的恒流源,甚至引线和导线之间的温差电动势都需要注意。

网友:
楼主,这是非常难的,首先需要尽量用大阻值大功率的4线电阻,(如果用1V采样电流,10A,大约要用10W电阻余量越大越好)温漂要小于10PPM,甚至更低才能达到要求,这个电阻价格,哈哈哈。10A/0.1mA=10万,10PPM就是10万,这只是在1度情况下的精度,精度太高了,非常难,即使做出来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主要成本在采样电阻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取样电压为0.1V,十万分之一就是1uV。你的恒流源,甚至引线和导线之间的温差电动势都需要注意。

如果高精度,只能加大取样电压,如果加大采样电压,采样电阻功耗过大,温升又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高精度,只能加大取样电压,如果加大采样电压,采样电阻功耗过大,温升又不稳定。

楼主的标题是“谁能给个10A高精度恒流源电路,电流精度0.1mA”。
这个恒流源要求很高,不是仅仅有了个电路就可以实现的,工艺、布局、机械结构……各方面都有要求,都要仔细考虑。楼主可能对这个恒流源的难度估计不够充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标题是“谁能给个10A高精度恒流源电路,电流精度0.1mA”。
这个恒流源要求很高,不是仅仅有了个电 ...

自已弄了个,试了一下效果,12V和1.25V都是用开关电源。出现以下问题:
1、调5A后,电流跳动值在5177-5184之间,室温21度,风扇主动散热。
2、每次上电短接上负载,电流都会变,不是固定一个值。比如这次是5177mA,断电后再上电就会变为5155或是5190等的电流值。
3、手去碰导线或散热片,电流会下降,手移开后会回升回去。

我是电子爱好的新手能力有限,希望大哥帮忙看一下如何改进,让它能稳定且电流跳动在1mA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已弄了个,试了一下效果,12V和1.25V都是用开关电源。出现以下问题:
1、调5A后,电流跳动值在5 ...

你贴出的文件,我不知道用什么打开。
这些问题,不是电原理图或者电路板图就能够解决的。
我连你用的电压基准是什么还不知道,谈什么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的文件,我不知道用什么打开。
这些问题,不是电原理图或者电路板图就能够解决的。
我连你用的电 ...

Altium Designer 6.9 可以打开。电压基准是TL4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ium Designer 6.9 可以打开。电压基准是TL431

真是个新手,上来就搞这个精度的东西也真是难为了。
看来你的图,感到问题多多。先大致说几条:
1、这种高精度的东西最好别用开关电源,因为开关电源的噪声远远高于线性电源。
2、印版图上可以看到,你的采样电阻根本没有采用四端接法,而且其中一个脚很靠近功率调整管,这样一来,采样电压根本无法稳定,再加上热电势的作用,输出电压不稳定是必然的。必须改用四端接法,以及让采样电阻离调整管有足够大的距离,如果不能离开那么要采用一定的均热措施。
3、用TL431作为基准,但是TL431的输出电压与流过的电流有关、与温度有关(虽然都很小,但是在高精度应用中不可忽略),所以在电路中要考虑恒流供电以及合理的温度补偿。
4、用LM358作为放大器,但是这个运放的性能很一般,其较大的输入失调与失调温漂都是引起输出不稳定的因素。建议换用其它高精度的运放。

网友:
替你将图转为图像格式贴下:

网友:
猜你喜欢

网友C(2017-09-02):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