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Uce加5V电压,测b极电压

楼主:
今天我想尝试在NPN三极管ce极之间加5V电压,想看看b极电压是多少,结果测试发现电压是负的,为-2.5V左右,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是为什么啊,我感觉b极电压应该比e极高才对啊

网友A:
怀疑你的测量结果。很可能电路联接错误,虽然电路非常简单。
至少你应该详细描述三极管型号、测量电压使用的电压表内阻等等,并给出测量的电原理图。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PNP还是NPN型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测量结果。很可能电路联接错误,虽然电路非常简单。
至少你应该详细描述三极管型号、测量电压使用 ...

三极管是3904,NPN型的,电路特别简单,就直接把5V加到ce两端,c正e负,万用表也是正常的,我当初就是好奇如果三极管b极悬空电压会是多少,结果居然是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PNP还是NPN型的三极管?

是NPN的,3904

网友B:
如果单纯是一个三极管在CE加上5V电压的话,基极对负极是没有电压的,理论上讲。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拿的不是个三极管

网友C:
那是因为测量的表笔带容性,且有空间干扰的原因。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是一个三极管在CE加上5V电压的话,基极对负极是没有电压的,理论上讲。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拿的不是 ...

确实是三极管,我只用了正电源,不知道哪里来的伏电压,单独测Ucb是7V左右,比电源电压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测量的表笔带容性,且有空间干扰的原因。

谢谢,请问能具体说一下表笔的容性是怎么影响的吗?我是一个学生,也是新手,昨天测了Ucb为7V左右,比电源电压还高,我是直流供电,实在是搞不懂差别为什么这么巨大

网友C:
实际上,这个原理,和这个图差不多:

加入交流信号VI,测量基极的电压肯定是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这个原理,和这个图差不多:

加入交流信号VI,测量基极的电压肯定是负的

我基极什么信号都没加,当初就是单纯好奇如果只在ce间加正电压,b极悬空的电压会是多少,实验前预测的是0或者5V,结果是个负的,Ucb是7V左右,比5V的电源电压还高,而且示数很稳定

网友:
UCB是因为基极的负电压,才使它大于电源电压的。

当BE有负压时,肯定有C极电流,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或者这个电流非常小。

网友:
空间干扰是主因,主要是50赫兹的市电感应,经过be结被整流,在万用表输入端的电容上形成e正b负的电压差。
换一个pnp管,可以看到基极电位高于发射极。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示波器探头悬空时示波器显示现场的波形幅度,就知道现场干扰信号有多大了。示波器探头置乘10档,探头上最好接一根和表笔长度差不多的导线。

网友:
确保电路连接加电正确
剩下的就是测试问题,包括测试方法,测试工具
感觉没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