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DRV8302

楼主:
 不用电机的话怎么测试8302驱动板是否正常,主要看门极驱动部分是否正常。用电阻接成三相星形做负载,连到三相输出端代替电机绕组,能不能检测门极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A:
楼主问的什么问题,好像自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什么问题,好像自己明白

不明白。简单说就是一个电机驱动板,驱动芯片是8302,不使用电机能不能检测其6路门极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