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图中的充电IC时什么类型的

楼主:
RT,图中的5脚IC是不是普通的线性充电IC?可是看电路却是开关式充电

网友:
不要被一些名词束缚自己
IC输出的是PWM信号驱动外部MOS管
外部电路应该根据IC的手册

楼主这个是哪家的IC?

网友:
电压输入从哪一点接入?

L1是变压器的次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被一些名词束缚自己
IC输出的是PWM信号驱动外部MOS管
外部电路应该根据IC的手册

楼主这个是哪家的 ...

不清楚,抄的一个图,所以才要找是什么类型的IC,然后自己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输入从哪一点接入?

L1是变压器的次级吗?

对,这是一个无线充电的接收,L1是一个次级线圈

网友:
如果L1是供电的线圈,那么这个电路肯定是线性充电了。充电IC,因为简单,国内生产厂家非常多,很难找到它的具体型号。但就功能找供应商,一般会给你找到方案的。

网友:
国产的厂家IC,就爱提供这样的接线图,标识什么的都不清楚。
按图的30uH38mm线圈是一个无线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