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流信号通过偏置Tee电路后,驱动LD前后的变化这么大?

楼主:
50mA的电流直流驱动LD,LD的输出功率是30uW,

50mA的电流通过偏置Tee电路后驱动LD,按理说LD的输出功率也应该是30uW啊,为什么电流通过Tee电路后,LD的功率增大了20倍?

大神求解啊!

网友:
电流通过电感后驱动LD与电流直接驱动LD,两者的输出功率相差20倍,为什么啊?

网友: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