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运放振荡电路产生1KHz正弦波

楼主:
如何使用运放振荡电路产生1KHz正弦波

网友:
1KHZ桥式正弦波振荡器电路的设计与制作
https://wenku.baidu.com/view/07486527f705cc1754270974.html
741运放制作1KHz正弦波振荡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520/12/12109864_379303499.shtml

网友:
1kHz是比较低的频率,宜采用RC正弦波振荡电路。常用的RC正弦波振荡电路有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等,对失真要求不是很高时还可以采用移相振荡电路。

网友A:
用二极管限幅会受二极管的温度特性而影响到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限幅会受二极管的温度特性而影响到幅值

运放构成1kHz振荡器可以有n多种电路,关键看你的指标,没有指标基本上就是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限幅会受二极管的温度特性而影响到幅值

若不用限幅电路,你绝对得不到正弦波形,只能得到正弦削顶削底的梯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限幅会受二极管的温度特性而影响到幅值

三节RC低通构成的移相振荡器,总谐波失真大约2.8%,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限幅会受二极管的温度特性而影响到幅值

这是HP公司第一个产品:文氏电桥振荡器。图中可以看到一支白炽灯泡,作为热敏电阻使用,以稳定幅度,输出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构成1kHz振荡器可以有n多种电路,关键看你的指标,没有指标基本上就是扯淡。

用这个1KHz正弦波做激励信号,对于幅值和频率应该还是要稳点的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1KHz正弦波做激励信号,对于幅值和频率应该还是要稳点的好吧

完全看你对频率和幅度稳定性的要求是多少。
频率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话,连石英晶体振荡器都不能满足,需要恒温石英晶体振荡器。频率稳定性要求更高的话,恒温石英晶体振荡器也不能满足,需要原子钟。
但是原子钟的成本,小国家都承担不起。
所以,你必须在频率和幅度等等稳定性要求和成本要求之间取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看你对频率和幅度稳定性的要求是多少。
频率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话,连石英晶体振荡器都不能满足,需 ...

频率要求不苛刻,幅度最好稳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1KHz正弦波做激励信号,对于幅值和频率应该还是要稳点的好吧

这句话说明你对于这个信号要求的理解还相当不够。
做激励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要求实际上将由后续部件的要求确定。
例如后面是个放大器,而这个激励信号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测试这个放大器的增益,那么这个激励信号的幅度要求就相当低,因为可以通过测量两个信号的幅度比来确定增益,激励大一点小一点基本上关系不大。
又如,要测量这个放大器的谐波失真,那么这个激励信号自身的谐波必须相当小,小到与待测量的放大器的谐波失真相比可以忽略。
还有很多情况可以讨论。总之,讨论一个电路,不可以脱离实际的要求。

网友A:
采用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后再用LPF变成正弦波,这样出来的效果跟采用带AGC的文氏、直接采用DDS输出这两种方案相比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说明你对于这个信号要求的理解还相当不够。
做激励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要求实际上将由后续部件的 ...

我现在的应用类似于LCR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应用类似于LCR电桥

电桥对信号源频率和幅度的稳定性要求非常低。
正如直流电桥使用电池,对电池电压稳定性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应用类似于LCR电桥

直流电桥,常见的有单电桥(惠斯登电桥)和双电桥(开尔文电桥)。以普通惠斯登电桥为例,额定使用三节干电池的,仅用两节电池也一样工作,灵敏度稍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桥,常见的有单电桥(惠斯登电桥)和双电桥(开尔文电桥)。以普通惠斯登电桥为例,额定使用三节干电池 ...

我是交流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应用类似于LCR电桥

LCR电桥对于信号源的频率要求不高,稳定度只要满足短时稳定即可(在测量时间内稳定),但是对失真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因为电压与电流中关于谐波的响应会影响到对于基波的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后再用LPF变成正弦波,这样出来的效果跟采用带AGC的文氏、直接采用DDS输出这两种方 ...

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的,但是后续的LPF必须用高阶低通以滤除谐波。
可以参考本论坛的一篇文章:《网上看到一套开源LCR 表,有想法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一起玩的》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540&fromuid=735144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里面有电路图,就是用单片机直接产生方波,然后用开关电容滤波器(8阶椭圆低通)+4阶MFB低通产生测试信号的。

文氏桥本身可以做到低失真,但是调试有些麻烦。
DDS也需要用LPF滤除高频分量。

网友:
交流电桥,无论是麦克斯韦电桥、海氏电桥还是西林电桥,对频率和幅度的稳定性要求也不高。
交流信号源,当然还会有个谐波含量的要求。如果是测量放大器的失真,那么对信号源谐波要求很高。但交流电桥信号源(和失真度测量相比较)对谐波含量要求也并不高。

网友A:
正弦信号通过待测物后还是要再经过整流滤波给AD,不知正弦波的失真度 谐波对测量会有多少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信号通过待测物后还是要再经过整流滤波给AD,不知正弦波的失真度 谐波对测量会有多少影响

这个取决于被测物的频响。例如激励信号中含有3次谐波,如果被测物对于基频与三倍频的响应是一样的,那么无论三次谐波的分量有多少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被测物对于基频与三倍频的响应不一样,那么输出肯定要受影响,至于受多少影响能够接受就看你的指标要求了。

网友:
以我的实际测试来说,例如一个薄膜电容,在10kHz和50kHz两种不同频率下得到的电容值、Q值等参数可以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如果你的信号中有上述两种频率,很明显测得的结果应该是两种频率结果的某种综合值而不是10kHz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