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玫瑰,虐虐狗。

楼主:
第一次撸山,第一次画玫瑰,七夕快到了,就当虐狗吧,哈哈哈

===================================

网友A:
柱哥真花花啊,跑步都能跑出花

网友B:
楼主,虐狗的话,需要两部手机,同时、同路线,形影不离……

网友C:
楼主的路线是事先设定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虐狗的话,需要两部手机,同时、同路线,形影不离……

大长腿好多,没好意思炫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路线是事先设定好的么???

这就是盘山公路,看起来像而已,大伙都叫这个“玫瑰跑”
===================================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DE1-SOC这块板子的uart to usb的TX和RX 是连接在HPS上面的,我想通过FPGA的in system source and probe 发送数据出去,让上位机接收,可以定义了管脚,却无法分配,请教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DE1-SOC这块板子的uart to usb的TX和RX 是连接在HPS上面的,我想通过FPGA的in system so ...

都追这来问问题。。。。。

有主题贴吗?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啊,技术问题就是先要理清楚思路,要不你问也白搭,根本就回答不上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柱哥真花花啊,跑步都能跑出花

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追这来问问题。。。。。

有主题贴吗?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啊,技术问题就是先要理清楚思路,要不你问也 ...

不好意思,问问题都追到这里来了,昨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