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j128mc804的PWM1波设置影响了uart,求解

楼主:
只要一使能PWM1,串口的的输出端就出现2.5us宽的脉冲,频率好像和pwm设置的有关系。
而且pwm波的波形不是很正常,不是正常的方波,一个周期里会有两次低电平,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哪位大侠做过的uart接收的数据控制pwm波占空比的
PWM2输出是正常的

这是pwm波的使能程序
void init_PWM()
{
    P1TPER = 2404;                    /* P1TPER = ((1 / 400kHz) / 1.04ns) = 2404, where 400kHz   //决定PWM波的工作频率
                                        is the desired switching frequency and 1.04ns is PWM resolution. */
    //2404----7khz
    //1204----11.76k

    /*~~~~~~~~~~~~~~~~~~~~~~~ PWM1 Configuration ~~~~~~~~~~~~~~~~~~~~~~~~~~~~*/
    P1TCONbits.PTMOD = 0b00;                          //边沿对起
    P1TCONbits.PTCKPS= 0b00;                          //预分频1:1
    P1TCONbits.PTOPS = 0b00;                          //后分频1:1

    PWM1CON1bits.PEN1H      = 1;                            //使能PWM1H脚
    PWM1CON1bits.PEN1L      = 0;                      //使能PWM1L脚
    PWM1CON1bits.PEN2H      = 1;                            //使能PWM2H脚
    PWM1CON1bits.PEN2L      = 0;                      //使能PWM2L脚
    PWM1CON1bits.PEN3H      = 1;                            //使能PWM3H脚
    PWM1CON1bits.PEN3L      = 0;                      //使能PWM3L脚

    PWM1CON1bits.PMOD1=1;                             //PWM脚处于独立输出模式,0为互补
    PWM1CON1bits.PMOD2=1;                             //PWM脚处于独立输出模式,0为互补
    PWM1CON1bits.PMOD3=1;                             //PWM脚处于独立输出模式,0为互补

    PWM1CON2bits.SEVOPS     = 0;                      //特殊事件后分频为1:1
    PWM1CON2bits.IUE        = 1;                      //立即更新P1DCX
    PWM1CON2bits.OSYNC      = 1;                      //强制输出在下一tcy边沿发生
    PWM1CON2bits.UDIS       = 0;                      //0:允许从占空比和周期缓冲寄存器更新

    P1DC1 = 0;                                       /*占空比设置,P1DC1=P1TPER,50%*/
    P1DC2 = 0;                                       /*占空比设置,P1DC2=P1TPER,50%*/
    P1DC3 = 0;                                       /*占空比设置,P1DC3=P1TPER,50%*/

    _PWM1IE = 1;            //允许PWM中断
    _PWM1IP = 5;            //中断优先级5

    P1TCONbits.PTEN       = 1;                              /* Enable the PWM Module */

///////////////////////////

    P2TCONbits.PTMOD = 0b00;                          //边沿对起
    P2TCONbits.PTCKPS= 0b00;                          //预分频1:1
    P2TCONbits.PTOPS = 0b00;                          //后分频1:1

    PWM2CON1bits.PEN1H      = 1;                            //使能PWM1H脚
    PWM2CON1bits.PEN1L      = 0;                      //使能PWM1L脚
    PWM2CON1bits.PMOD1=1;                             //PWM脚处于独立输出模式,0为互补

    PWM2CON2bits.SEVOPS     = 0;                      //特殊事件后分频为1:1
    PWM2CON2bits.IUE        = 1;                      //立即更新P1DCX
    PWM2CON2bits.OSYNC      = 1;                      //强制输出在下一tcy边沿发生
    PWM2CON2bits.UDIS       = 0;                      //0:允许从占空比和周期缓冲寄存器更新

    P2DC1 = 0;                                       /*占空比设置,P1DC1=P1TPER,50%*/
    _PWM2IE = 1;            //允许PWM中断
    _PWM2IP = 5;            //中断优先级5
   //  P2TCONbits.PTEN       = 1;                              /* Enable the PWM Module */
}

  • 图片:IMG_5940.JPG [设为封面] [删除]

网友:
程序中没有IO配置部分呀,最重要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