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的分类与特性

楼主:
   1、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的分类
  按照霍尔元件的功能可将它们分为:霍尔线性器件和霍尔开关器件 。前者输出模拟量,后者输出数字量。
  按被检测的对象的性质可将它们的应用分为: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前者是直接检测出受检测对象本身的磁场或磁特性,后者是检测受检对象上人为设置的磁场,用这个磁场来作被检测的信息的载体,通过它,将许多非电、非磁的物理量例如力、力矩、压力、应力、位置、位移、速度、加速度、角度、角速度、转数、转速以及工作状态发生变化的时间等,转变成电量来进行检测和控制。
  霍尔开关
  按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可将它们分为:单极性霍尔开关、双极性霍尔开关、全极性霍尔开关。
  单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磁场的一个磁极靠近它,输出低电位电压(低电平)或关的信号,磁场磁极离开它输出高电位电压(高电平)或开的信号,但要注意的是,单极性霍尔开关它会指定某磁极感应才有效,一般是正面感应磁场S极,反面感应N极。
  双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因为磁场有两个磁极N、S(正磁或负磁),所以两个磁极分别控制双极性霍尔开关的开和关(高低电平),它一般具有锁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磁极离开后,霍尔输出信号不发生改变,直到另一个磁极感应。另外,双极性霍尔开关的初始状态是随机输出,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
  全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全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与单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相似,区别在于,单极性霍尔开关会指定磁极,而全极性霍尔开关不会指定磁极,任何磁极靠近输出低电平信号,离开输出高电平信号。
  线性霍尔
  线性霍尔元件是一种模拟信号输出的磁感测器,输出电压随输入的磁力密度线性变化。
  线性霍尔效应感测器 IC 的电压输出会精确跟踪磁通密度的变化。在静态(无磁场)时,从理论上讲,输出应等于在工作电压及工作温度范围内的电源电压的一半。增加南极磁场将增加来自其静态电压的电压。相反,增加北极磁场将增加来自其静态电压的电压。这些部件可测量电流的角、接近性、运动及磁通量。它们能够以磁力驱动的方式反映机械事件。
  线性霍尔元件是直接检测出受检测对象本身的磁场或磁特性,一般应用于调速,测电压、电流、功率、厚度、线圈匝数等等。
  2、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的特性
  1、霍尔系数(又称霍尔常数)RH
  在磁场不太强时,霍尔电势差UH与激励电流I和磁感应强度B的乘积成正比,与霍尔片的厚度δ成反比,即UH =RH*I*B/δ,式中的RH称为霍尔系数,它表示霍尔效应的强弱。另RH=μ*ρ即霍尔常数等于霍尔片材料的电阻率ρ与电子迁移率μ的乘积。
  2、霍尔灵敏度KH(又称霍尔乘积灵敏度)
  霍尔灵敏度与霍尔系数成正比而与霍尔片的厚度δ成反比,即KH=RH/δ,它通常可以表征霍尔常数。
  3、霍尔额定激励电流
  当霍尔元件自身温升10℃时所流过的激励电流称为额定激励电流。
  4、霍尔最大允许激励电流
  以霍尔元件允许最大温升为限制所对应的激励电流称为最大允许激励电流。
  5、霍尔输入电阻
  霍尔激励电极间的电阻值称为输入电阻。
  6、霍尔输出电阻
  霍尔输出电极间的电阻值称为输入电阻。
  7、霍尔元件的电阻温度系数
  在不施加磁场的条件下,环境温度每变化1℃时,电阻的相对变化率,用α表示,单位为%/℃。
  8、霍尔不等位电势(又称霍尔偏移零点)
  在没有外加磁场和霍尔激励电流为I的情况下,在输出端空载测得的霍尔电势差称为不等位电势。
  9、霍尔输出电压
  在外加磁场和霍尔激励电流为I的情况下,在输出端空载测得的霍尔电势差称为霍尔输出电压。
  10、霍尔电压输出比率
  霍尔不等位电势与霍尔输出电势的比率
  11、霍尔寄生直流电势
  在外加磁场为零、霍尔元件用交流激励时,霍尔电极输出除了交流不等位电势外,还有一直流电势,称寄生直流电势。
  12、霍尔不等位电势
  在没有外加磁场和霍尔激励电流为I的情况下,环境温度每变化1℃时,不等位电势的相对变化率。
  13、霍尔电势温度系数
  在外加磁场和霍尔激励电流为I的情况下,环境温度每变化1℃时,不等位电势的相对变化率。它同时也是霍尔系数的温度系数。
  14、热阻Rth
  霍尔元件工作时功耗每增加1W,霍尔元件升高的温度值称为它的热阻,它反映了元件散热的难易程度,
  单位为: 摄氏度/w
  无刷电机霍尔感测器AH44E
  开关型霍尔集成元件,用于无刷电机的位置感测器。
  引脚定义(有标记的一面朝向自己):(左)电源正;(中)接地;(右)信号输出
  体积(mm):4.1*3.0*1.5
  安装时注意减少应力与防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