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设计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好。
要求设计一个接口板。其中有一个接口的两个输入信号的要求是:差分输入,低电平有效和差分输入高电平有效。这是啥意思?
求原理图分析。
具体要求如下:
J1-10CloseDoor light ( differential  input ,low side)输入This is connected to ground  externally.
J1-12OpenDoor light(differential  input, high side)输入+24V is supplied to this input  when the OpenDoor light switch is active.

网友:
差分信号,是两根信号。一正一负。他说的高和低是一个意思。和你的接收端对应一下,看看正负连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