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动态曲线显示工具】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简单的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工具,本来发其他版块了,但是一直审核中(日了狗了),欢迎大家试用和提出修改的建议,交流QQ群600502245
下载百度网盘:

简要使用说明如下:
启动工具后的主界面

先添加设置,设置可以多条,设置串口参数

添加曲线,曲线数量没有限制

选择设置(选中一条即可)和串口,启动软件,接受串口数据:cvs格式,比如1,2,3,注意为英文逗号!曲线可以鼠标中键左右拖动和滚轮缩放

好了,大功告成!谢谢观看!

网友A:
协议呢?建议好好弄弄协议,把一个文件内容显示为波形功能加上吧。
之前用过Data_Scope,还有其它的串口示波器软件,都没有把现有文件显示为波形的功能。而有时候,对现有数据的分析非常重要。
建议做成这样的协议:
包头(0xAA或其它)+通道数与数据长度(最高2位表示每个通道数据长度字节,6位表示通道数。比如0x42,表示2字节数据,共2通道;0xC2,表示4字节数据,共2通道;0x02,表示1字节数据,共2通道;)+依次各通道数据(1通道、2通道、3通道等)+CRC检验字节

网友:
0xAA,0x42,0x01,0x02,0x03,0x04,crc字节
即为共2通道,第一通道数据0x0201,第二通道数据0x0403。
这协议在使用通道较多,并且每通道数据4字节长度时,传输效率是最高的。
假如只有一个通道,并且只1字节长度,那么效率比较低,只有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议呢?建议好好弄弄协议,把一个文件内容显示为波形功能加上吧。
之前用过Data_Scope,还有其它的串口示 ...

波形数据导入导出,最新的版本已经加了(还没有发上来,哎,这个版本就没有得到多少修改意见),不过只支持本工具格式的数据导出和导入(当然修改一下也可以支持已存在数据),协议添加了自定义起始符,分隔符,终结符的格式自定义,目前没有支持二进制的协议方式,谢谢你的建议,可以加群方便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