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义隆的大神,求助

楼主:
1芯积分
我用带LCD驱动的EM78P468N来做了一个带LCD段码屏显示的喷香机,老板让我用睡眠模式写,我同时设置了WDT唤醒和管脚唤醒(管脚唤醒是因为有按键要设置时间等参数),但是每次唤醒之后LCD屏就会闪烁,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频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
应该是LCD在睡眠模式和正常模式的参数设置不同,
我这是义隆的一级代理,微:jyucyz

网友:
睡眠前,关LCD  LCDCR LCDEN
再不行就消所有关于LCD数据。
要显示的时候再开

网友:
一级代理,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