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中板厚孔径比是什么意思?

楼主: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个问题:pcb制作中板厚孔径比是什么意思? 这个参数是考虑什么的啊??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PCB的孔径比也叫厚径比,指的是板厚/孔径,孔径比超标工厂将无法加工。

网友:
貌似在某立创的PDF中看到 最大不能超过6:1.。。。看来他们很保守啊

网友:
板子厚将导致过孔长度增加
这时候如果过孔直径还很小,可能会导致过孔长度中间的部分沉铜不足,导致过孔电阻变大甚至过孔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