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频发远距离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
为庆祝七夕!发个求助帖
大侠们!有没有大量频发远距离无线通信的方案推荐啊?大概要达到64bytes/s的数据传输要求,传输距离500m,
目前测试过lora,虽然距离可以,但是它适用的是少量偶发的应用场景,对于上述应用场景不是很适用,,,

既然ee有恩智浦thread/BLE的直播,应该有不少无线通信的专家吧,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看看TI的CC1310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TI的CC1310行不行

好的 我找资料看看 谢谢!

网友B:
这个可用1G以下的ISM无线芯片或模块,国内的标准是433MHz。这方面的芯片很多,在法定10mW最大功率下,配合高增益天线可以满足楼主所需带宽下的通迅距离。协议方面,建议参照ModBus简化后自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用1G以下的ISM无线芯片或模块,国内的标准是433MHz。这方面的芯片很多,在法定10mW最大功率下,配合 ...

好的,1G以下的无线芯片和模块确实不少,不过距离问题不好解决,对PA不熟悉,先找找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用1G以下的ISM无线芯片或模块,国内的标准是433MHz。这方面的芯片很多,在法定10mW最大功率下,配合 ...

433M 比较远的,据我了解要么就是那种433M的无线模块,要么就是lor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1G以下的无线芯片和模块确实不少,不过距离问题不好解决,对PA不熟悉,先找找资料看看,谢谢!

不要随便加PA,无线设备都有法律管制,433MHz准许的最大发射功率是10mW,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违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随便加PA,无线设备都有法律管制,433MHz准许的最大发射功率是10mW,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违法的。

啊 多谢提醒! 我看好多lora模块的功率>10mW 而且有的还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外部PA 例如下面这个贴的这个,如果最大是10mW,那最大只能是10dbm,18dbm都上63mW了,,,这么说的话,那这些模块都是违规产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啊 多谢提醒! 我看好多lora模块的功率>10mW 而且有的还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外部PA 例如下面这个贴的这个, ...

是的,这些都是违法的。有关法律文本可以到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政府官网上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些都是违法的。有关法律文本可以到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政府官网上查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