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差分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设置AD(okhxyyo 解答下)

楼主:
从来没有走过差分布线,今天在网上看到一PCB图(AD9画的),感觉比较独特,自己尝试画了下,但是差分走线只能45,90,
T+R也只能在一根差分线上有变化,这个是要在AD那个地方设置了
okhxyyo 解答下    ,谢谢了!Altium Designer差分对设置方法
Altium Desinger怎么走蛇形线
看了,也没有想到在那设置

网友A:
这种差分只不过是shift+空格,改变了走线的形式,换成了弧形走线而已吧。

网友B:
楼上huaiqiao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huaiqiao说的对。

你试过没有?单根线 shift+空格 可以转换,差分线 如果不设置只能45 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差分只不过是shift+空格,改变了走线的形式,换成了弧形走线而已吧。

你试过没有?单根线 shift+空格 可以转换,差分线 如果不设置只能45 9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没有?单根线 shift+空格 可以转换,差分线 如果不设置只能45 90,

我倒是没这么试过。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没这么试过。不可以吗??

我找到原因了,AD9不行, AD17 差分线时  shift+空格可以切换,是版本问题

网友:
你按alt+f2,到快捷键管理器看看,我现在在用的电脑没装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原因了,AD9不行, AD17 差分线时  shift+空格可以切换,是版本问题

好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原因了,AD9不行, AD17 差分线时  shift+空格可以切换,是版本问题

好像AD9以上都是可以的。。。。。。。(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都是用AD10以上版本的)但是,建议现在了AD18都即将出来了,别搞版本太老的AD了,有些功能你没办法体会到。。。。。。

网友:
AD低版本也行的啊,连99 SE 都行的

网友:
应该是之前你AD9的快捷键设置有问题,或者就是规则设置上限制了。想要知道原因的话就查查看

网友:
但是我同样的一个PCB文件,AD9 不行,AD17 可以,AD9然道还要单独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