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检测电容器的方法

楼主:
  一、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故障特征:
      (1)瓷介质微调和介机薄膜介质微调电容器主要是使用时后性能变劣,动片和定片之间有灰尘或受潮。此时影响收行波段高端的灵敏度,高段收到的电台数目减少。
      (2)拉线微调电容器主要是受潮和细铜丝松了,引起容量减小,影响波段高端的收音效果。
      (3)密封可变电容器的主要问题足转柄松动、动片和定片之间冇灰尘,此时调台时有噪声,以及调谐困难(选台困难)。
      二、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检测方法
      (1)对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方法,主要是用万用表的R×10k挡测量动片引脚与各定片引脚之间的电阻,应呈开路,如有电阻很小现象,说明动片、定片之间短路(相碰故障),可能是灰尘或介质(薄膜)损坏所致。当介质损坏时,要作更换处理。
      (2)可变电容器转柄是否松动可通过摇晃转柄来检査。如果很忪,说明需要更换可变电容器。
      三、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修理方法
      (1)对于动片、定片之间的灰尘故障,可滴入纯酒精加以清洗。
      (2)对于受潮故障,可用灯泡或电吹风作烘干处理。
      (3)对于引脚断故障,可以设法重新焊好引脚。
      四、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选配方法
      (1)可变电容器相坏后应选用同型号的代替,因为不仅容置偏差不行,而且还涉及安装尺寸是否合适的问题。
      (2)付于微调电容器,只要安装位置、空间条件允许,容量相近的可以代替,不同介质的微调电容器之间也可以代替。
      (3)对于拉线微调电容器,在配不到时可以自制,方法是:取一根1mm的铜线,再取一根0.1mm的漆包线,将此细漆包线在粗铜线上密集排绕几十圈,绕的圈数愈多,容量愈大。                                                  http://www.gooxian.com/
      五、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装配方法
      (I)可变电容器是与调谐线或调谐刻度盘相连的,在拆可变电容器之前要先拆下它们。
      (2)拆卸时,要将可变电容器每一根引脚上的焊锡去掉后,才能拆下可变电容器。由于可变电容器的引脚比较粗,上面的焊锡也较多,注意不要损坏引脚附近的铜箔线路。拆下可变电容器后,清除引脚孔中的焊锡,以方便新的可变电容器安装。
      (3)可变电容器的装配是方便的,由于引脚孔、可变电容器固定孔是不对称的, 所以装配时不会装反方向。
      (4)用电烙铁时,切不可烫断凋谐线,否则重绕此线相当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