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如何将PCB库的线条定义名称

楼主:
如图,线条无法定义名称,在导入PCB后会报错,因为没有名称导过去就没有网络

网友A:
都用焊盘啊,定义成0或者1

网友B:
没太看明白你画的什么  但是如果是因为没有网络造成的,在编辑里创建一个网络,在给线添加这个网络就行了,这个网络你原理图里有没有都可以

网友:
要是一个个该线条的网络,太麻烦了,工作量也很大。
我是想说,在PCB库中,线条能否与焊盘一样指定,指定脚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用焊盘啊,定义成0或者1

焊盘可以定义,线条或填充也能定义么??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明白你画的什么  但是如果是因为没有网络造成的,在编辑里创建一个网络,在给线添加这个网络就行了, ...

要是一个个该线条的网络,太麻烦了,工作量也很大。
我是想说,在PCB库中,线条能否与焊盘一样指定,指定脚号

网友:
重新上传一个图,线条没有自动加载入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可以定义,线条或填充也能定义么??不会啊

你把红色的线条部分都当焊盘来画不可以么,都是要漏出铜皮的吧。你这个好像是按键

网友:
是触摸按键的封装么?
如果是
可以找一个其他形式的触摸按键封装参考一下,修改一下就可以
这里有个修改一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ownload/qwqwqw2088/554517

网友:
确实是触摸按键封装。主要红色线条没法话焊盘,所以生成不了网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触摸按键的封装么?
如果是
可以找一个其他形式的触摸按键封装参考一下,修改一下就可以
这里有个修改 ...

版主,你这个跟我话的这个差不多啊,我想了解的是,这些不是定义为焊盘的铜皮,经过原理图导入网络后,能够生成网络么?
我这个就是没网络,DRC报错,且线条不能直接连接非焊盘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这个跟我话的这个差不多啊,我想了解的是,这些不是定义为焊盘的铜皮,经过原理图导入网络后,能 ...

要看懂这个东西,按键而已
即开关
两个点
1和2
原理图中连接
PCB中生成2个网络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哪的线条添加名称,说清楚要不了几句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