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电源线的滤波电容和霍尔接口的滤波电容

楼主:
是不是都用来滤出高频纹波的?容值为什么差那么多,有什么选择的标准?霍尔采样的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不是将不确定信号钳位在高电平?

网友A:
接在电源回路里的去耦电容容量可以较大,但一般取0.1uF就可以了,取更高容量比如楼主图中的1uF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上升。接在信号回路里的去耦电容则容量不能过大,否则影响信号波形。信号回路里的去耦电容容量须根据信号频率进行选择,楼主图中的1000pF对霍尔元件而言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在电源回路里的去耦电容容量可以较大,但一般取0.1uF就可以了,取更高容量比如楼主图中的1uF会造成不必要 ...

霍尔元件的频率是多少那

网友:
做BLDC?
如果你是接于总电源的电容的话通常应该需要1大1小,IC的话就单一颗0.1uF差不多。除了用于滤波以外也用于防止电路需要突然需要急遽用电时造成IC重启
上拉电阻应该主要是在刚上电的时候给MCU看的,避免误动作。
也是新手学习中,有错误的麻烦帮忙指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元件的频率是多少那

看器件手册及分析实际应用。

网友:
霍尔输出电平翻转较快,所以电容较小,另外霍尔一般是开漏输出,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