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1233,CW1243,CW1053,CW1046,CW1056锂电池保护IC,赛微一级代理

楼主:
CW1233,CW1243,CW1053,CW1046,CW1056锂电池保护IC,赛微一级代理QQ:1540182856  TEL:18027661972
CW1056系列产品是一款高度集成的3~5串锂离子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保护芯片。CW1056为电池包提供过充、过放、过流和过温保护;均衡功能可以消除电池包中各节电池的容量差异,使电池组高效工作并延长寿命。
温度 保护
CW1056 通过 NTC 电阻来检测外部温度变化,实现温度保护功能。NTC 电阻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
化而变化,若 RCOT(或 RDOT)端子检测到的电压达到芯片内部比较阈值,且维持充电过温保护延时 T COT
(或 T DOT )时间,充电(或放电)过温保护触发。
充电过温保护后,充电 MOSFET 关断;放电过温保护后,充放电 MOSFET 会同时关断。
当温度下降,幅值超过充电(或放电)过温解除迟滞温度 T COTR (或 T DOTR ),且时间达到充电(或放
电)过温解除延时 T CORT (或 T DOTR )后,过温保护解除。
过温阈值设置步骤
1. 选择 NTC 电阻;
2. 确定充电过温保护阈值,如:50°C;
3. 根据 NTC 电阻的曲线图,找到 50°C 对应的电阻值,如 3.5k  ;
4. 使用相对应的电阻连接至 RCOT 引脚,即 3.5k  ;
5. 放电过温保护设置使用相同的方法,但电阻需连接至 RDOT 端子;
6. 详细电路请参考应用电路,通过选择电阻来设定合适的保护温度
CW1056 使用一个 NTC 来达到不同的充电过温和放电过温阈值设定。
CW1056 可选充电低温保护,设置方式与过温保护一致。选择充电低温保护功能后,充电过问和放电
过温保护只能选用一个温度阈值。

网友:
赛微锂电池保护IC一级代理商,USB智能识别充电IC,价格优势明显,现货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