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095充电

楼主:
BQ24095充电电路这样设计为什么测不到充电电压,也不充电

BQ24095充电电路

BQ24095充电电路

网友:
参照这个帖子的评估板,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和元件参数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365-1-1.html

网友A:
换一个 国产的  现在 国产都已经成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 国产的  现在 国产都已经成熟了

看来是做过不少充电的
如不做电量显示之类的,国产的有一定优势

网友:
@nieweicashh @qwqwqw2088 请推荐几颗型号

网友:
CH42系列的比如CH4203,
如韵的线性CN3152,开关的CN3063
还有MX4056
他们都差不多,找一家技术支持好的
一般他们都提供样片选用

网友:
与TI功能类似的,可以考虑MPS的充电方案。MP2602、MP2605都可以。我是代理商技术销售,QQ:624081694

网友:
加我QQ  394233008  大把的 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