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黑屏,求关注啦~~

楼主:
dell   d630.使用外部电源,无电池。

正常使用。突然某一次,开机后一直黑屏。
可以听到运行的声音。
USB能输出电压。
开机后,等待一会。短按一下电源键后,听到声音,机器声。不是喇叭声。喇叭不会发声,音量设置0了。好像是关机动作。
vga接口外接一个屏,检测不到信号。屏和线是正常的。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分析。谢谢啦。

网友:
检测一下内存条,擦擦再装上!  我电脑就是一震动就重启,前些天砸了一下 开不开了以为是硬盘坏了,后来那道别电脑能起来, 然后就开始整内存条我的装了两个,先只用的一个试的。发现是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不用猜了,去修电脑的那里换个电源块吧,好像200大洋

网友A:
“运行的声音”可是听不到的,声音来自风扇、硬盘、光驱等带有旋转机械结构的部件,操作系统是否启动可以通过键盘盲操配合指示灯判断。不过估计楼主的本本根本就没有启动,具体哪里的问题需要更多信息,仅凭楼主提供的无法判断问题在哪儿。

网友B:
先确定电脑是不是启动了 比如看硬盘灯是不是在读数据 或者接上网线用其他设备PING 一下 或者忙输密码进入系统看看平时自动登录的即时软件是不是在线 如果确定进入系统这可能是显卡坏了比如百度一下你的机器型号+黑屏 或+显卡门

网友:
笔记本开机黑屏,,,
主要看灯有没有闪烁的,,,比如电源指示灯亮,散热风扇口有风,但显示器依然黑屏,怀疑内部有线路故障或硬件故障,比如内存条松动,显卡故障,,,事情就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的声音”可是听不到的,声音来自风扇、硬盘、光驱等带有旋转机械结构的部件,操作系统是否启动可以通 ...

按下电源键后,硬盘指示灯亮,大概两秒后,灭了。之后再也不亮。WiFi,蓝牙灯分别亮一下,之后熄灭。等待足够开机完成时间,通过外部机械开关,开关WiFi,WiFi灯都不亮。此时,短按一下电源键,就关机了。貌似没有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电脑是不是启动了 比如看硬盘灯是不是在读数据 或者接上网线用其他设备PING 一下 或者忙输密码进入系 ...

按下电源键后,硬盘指示灯亮,大概两秒后,灭了。之后再也不亮。WiFi,蓝牙灯分别亮一下,之后熄灭。等待足够开机完成时间,通过外部机械开关,开关WiFi,WiFi灯都不亮。此时,短按一下电源键,就关机了。貌似没有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开机黑屏,,,
主要看灯有没有闪烁的,,,比如电源指示灯亮,散热风扇口有风,但显示器依然黑屏, ...

按下电源键后,硬盘指示灯亮,大概两秒后,灭了。之后再也不亮。WiFi,蓝牙灯分别亮一下,之后熄灭。等待足够开机完成时间,通过外部机械开关,开关WiFi,WiFi灯都不亮。此时,短按一下电源键,就关机了。貌似没有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下电源键后,硬盘指示灯亮,大概两秒后,灭了。之后再也不亮。WiFi,蓝牙灯分别亮一下,之后熄灭。等待 ...

那是没有启动,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把内存拆下来用橡皮檫一下金手指试试
如果有独立显卡把显卡也拆下来再装回去,反复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下电源键后,硬盘指示灯亮,大概两秒后,灭了。之后再也不亮。WiFi,蓝牙灯分别亮一下,之后熄灭。等待 ...

显然根本没有进入启动过程,尝试看看能否进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