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763CS8-5芯片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
LT1763CS8-5这个芯片是12V转5V输出芯片,手册上显示最大能输出500mA电流,我带载到20mA就带不动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注意检查输出滤波电容的ESR,要符合手册要求,
仔细看datasheet的Applications Information应用信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检查输出滤波电容的ESR,要符合手册要求,
仔细看datasheet的Applications Information应用信息部分

谢谢,已找到问题,滤波电容一端为连接到芯片4脚,导致负载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