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的FSMC,ADDR[25:1]为什么不是ADDR[24:0]

楼主:
看了看stm32f1的FSMC部分的内容,纠结于一个无聊的问题~~

图 FSMC 内存块

如上图所示:bank = 256M = 4×64M

表 拓展内存地址

从表中可知内存中每个数据的长度可以是8位或16位,
8位:
      512M = 64M×8 =  64×1024×1024 = 2^(6+10+10) ×8 =  2^26×8
      数据长度为8位的时候地址总线需要26根,这就和上图中的ADDR[25:0] 26根地址线对上了,
      接着映射到FSMC_A[25:0],保持低位对齐
16位:
     512M  =64/2M×16 = 32M×16 = 32×1024×1024×16 =2^(5+10+10) = 2^25×16
     数据长度为16位的时候地址总线需要25根,这就和上图中的ADDR[25:1] 对应,映射到FSMC_A[24:0]
     这样地址线就保持了低位对齐

简单点理解就是:8位和16位的SRAM的数据接口不同,
同容量的条件下(512M),8位的SRAM地址线比16位多一根(26、25)

那么在数据长度为16位的时候,为什么是ADDR[25:1] 而不是ADDR[24:0]呢?是为了方便硬件操作吗?

网友A:
数据总线16位的时候,最低一位地址是没有意义的,数据总线32位的时候,最低两位地址是没有意义的

貌似存储芯片就是这么规定的

16位数据总线一下能取两个字节数据,所以不管最低位是0还是1,他所需的数据都读出来了,所以就多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总线16位的时候,最低一位地址是没有意义的,数据总线32位的时候,最低两位地址是没有意义的

貌似存 ...

哦 这么讲就理解了 我纠结于既然要把ADDR[25:1]映射到FSMC_A[24:0],为什么不直接使ADDR[25:1]为ADDR[24:0],,,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
整个512M是按8位数据长度划分地址的,
当数据位为8位时,26位数据总线正好全部用上,直接用ADDR[25:0]就能对应上,,,,
当数据位为16位时,两个存储区域是一个基本单位,所以数据总线的最低位就没有意义了,只需用到前25位数据总线
画图的话,大致就是下图这么个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总线16位的时候,最低一位地址是没有意义的,数据总线32位的时候,最低两位地址是没有意义的

貌似存 ...

多谢版主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解惑!

为啥是ADDR[25:1],因为最低一位地址没有意义,就不对外暴露了
具体细节我也解释不清。。。具体还要联系存储芯片一起分析吧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好无聊,以前也想过。关键的一点,量的计算是按字节数来的,这样大家都就统一了。不然你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