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驱动卸载、降级,解决“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楼主:
某宝买的山寨jlink,最近装系统新装了mdk和jlink,发现就不好使了,下载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mdk也死掉了。网上看了下,是说驱动太新了,某宝山寨爆款只能用6.14以下的驱动。
然而,驱动降级没想象中那么顺利。
我把电脑上所有关于jlink的东西都卸载了,但keil里面还是有jlink。
那重新装6.14驱动,,,
然并卵,装完keil里面jlink版本还是6.16
最后发现,得手动替换掉dll文件。
位置:C:\Keil_v5\ARM\Segger
送佛送上天,附上文件。

网友A:
补充,进行以上操作之后还需要修改注册表。
这个路径,改成当前jlink的路径,其实只是改一下版本号。不然nrf studio会报错,和jlink相关的各种奇怪错误。

网友:
你好,我降级了驱动确实能下载,但是keil522 和524a都是下载了之后 keil无响应,这怎么破?我用的4线sw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进行以上操作之后还需要修改注册表。
这个路径,改成当前jlink的路径,其实只是改一下版本号。不然n ...

这个修改注册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
收藏了,我的正版手贱增加了GDBFULL,也提示这个了,怎么解啊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替换驱动后, 仿真的时候,会死,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IAR怎么破

网友:
有用,解决了问题。多谢!

网友:
我jlin的dll版本是 v6.30h 之前还是能用 ,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装了430相关的软件,大约2周后,回来玩st就就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盗版jlink特别不好用,还不如stlink

网友:
谢谢遇到同样问题,准备试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可以把完整的操作步骤发出来哦

网友:
请问楼主,能不能把完整的操作步骤分享出来哦,

网友:
试试看有效果不

网友:
谢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keil的jlink还是老的。。。

网友:
完美解决,谢谢。

网友:
先下后试,看看能否成功

网友:
求一份下载分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都是盗版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