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测量一块板子的功耗

楼主:
项目需要100多个5V的单片机板子,把这100块分成几组,每组用一个电源适配器供电。
所以我想知道我的每块板子的工作电流是多大,然后去选择合适的适配器。
我的想法是直接拿电表去测量等效电阻,然后用5V除一下。
请问这样可以吗?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直接串万用表测电流就可以吧 * 板子的数量 再保留一些余量

网友:
直接拿电表去测量等效电阻,然后用5V除一下,这样是不准确的,工作和非工作是两个状态。如果是同样的硬件。你就抽测几个,用万用表测电流。看看差异。差异比较小的话,就大概计算一下几个板子的总功耗,留点余量,得出供电电流。

网友:
你要想办法测出板子的最大功耗,就是在板子正常工作下,开启某些可能同时工作的耗电器件进行测量,然后再留点余量

网友:
每组用一个电源适配器供电,那就在测量一个组的电流不可以吗?这样不就知道每个组的电流了吗,留点余量就行了,

网友:
万用表直接测工作电流吧,我的电源适配器通常是最大工作电流的3倍以上。

网友:
ARM Cortex-M3与Cortex-M4权威指南第三版下载

这本资料真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