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常见故障检测,老司机buff真的强

楼主:
制作PCB板并非简单的按流程来做完板子,钻个孔打上元器件就好了。PCB的制作并不算难,难的在于制作完成后的故障排查。无论是个人爱好者还是行业工程师,对于PCB电路板在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也是相当的头疼,就好比程序员遇到BUG一样。

有些人对于调试PCB电路板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像程序员在解决BUG一样,常见的PCB电路板问题并不少,常见的问题除了电路板设计、电子元器件的损坏、线路短路、元器件的质量、PCB电路板断线故障不在少数。

损坏的二极管环色电阻

据PCB故障部位的不完全统计:
芯片损坏30%;分立元件损坏30%;连线(PCB板敷铜线)断裂30%;程序破坏或丢失10%(有上升趋势)。
可知,当待修电路板出现联线和程序有问题时,又没有好板子,既不熟悉它的连线,找不到原程序,那此板修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PCB故障多见于元件上,如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等,判断元器件最为直观的方法是眼睛观察。有明显损坏的电子元器件表面有较为明显的烧灼痕迹。

有些元器件看似损坏,实际并非如此

有些元件用眼睛观察难以判断,如上面所说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等,检查是否损坏常需要借助工具进行检测,常用的检查用具有:万用表、电容表等,如过检测结果不在规定值范围,则说明该元器件或前一元器件存在问题,问题不一定出现在被检测元件本身,前置元器件故障可能导致后面的元件出现值的波动。

工具检测不出,
眼睛观察没问题的电路板怎么排查故障?

外观无任何损坏且检测不出故障的电路板

元器件坏掉的话,不管是用眼睛观察还是用仪器检测,都能够检测出来,然而有时候在PCB焊接元件时,没有故障元件且PCB又无法正常导通。很多新手碰到这种问题就没辙了,通常会选择重新做一个。此类问题大部分出现在安装过程的协调问题,PCB电路板设计导致工作不稳定。

仪器无法检测出故障,如何定位故障区域?
电路板回路区块划分

遇到这种情况,仪器已经无法起到帮助作用,可以尝试根据电流电压来判断故障可能的范围,尽量缩小,有经验的工程师也许能够很快的判断故障区域,但是具体的元器件哪个坏了却不能100%确定。唯一的办法只能尝试更换可疑元件,直到找到问题元件为止。

电路板飞线

以上所说其实都是电子元器件的问题,当然,既然PCB电路板作为元器件的落脚点,那么电路板故障肯定也是存在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死镀锡部位,因制作工艺原因,在PCB腐蚀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断线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无法补线,那么只能用细铜丝飞线解决。

网友:
主要PCB通孔断层,接触不良,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