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常见名词,你会弄错几个?

楼主:
在pcb设计中,有很多的名词,如果不是专业做pcb甚至很多初级pcb“选手”也对这里面的许多名词模模糊糊。
那么?到底哪些名词容易搞错呢?下面列举了一些名词,大家都可以先自己来说说看来分辨下各组名词哦

①assembly层和丝印层

②solder Mask 和paste Mask

③Keepout 和Mechanical layer

④...

还有更多名词,大家都可以自己来说说看哦。

网友A:
via 和pad,不一定是认识错误,但是绘制板块的时候很多新手都会把pad当过孔用

网友:
- DRILLING
- FR-4 1OZ 85.0X30.2mm  TG130UL  ROHS
- Panel
-COPPER
- TRACE
- ARTWORK
- layout

网友:
盲孔、埋孔
通孔、过孔

网友:
真不知道assembly层和丝印层是一个意思
不同软件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a 和pad,不一定是认识错误,但是绘制板块的时候很多新手都会把pad当过孔用

这个没有关系的吧,我每次都是两个通用的,搞不清到底用哪一个就随便用呗,感绝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盲孔、埋孔
通孔、过孔

通孔和过孔还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他几个倒还好理解